[电子元器件] 共模电感参数 OCL 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楼主(2022-08-17):
1. 图中框住的 那个  OCL  ,这个参数说的应该是共模电感值,不过它是什么英文的缩写呢?

2. 10kHz 0.1V 应该是测试条件,那么1-2 ,4-3 是啥意思呢?

感谢大佬们

网友A:
OCL = Open Circuit L,开路电感值。
DCR = Direct Current R,直流电阻值。

数据手册往下看:
1-2 是一个绕组,4-3 是一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L = Open Circuit L,开路电感值。
DCR = Direct Current R,直流电阻值。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