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关于LKS32MC051DC6T8的ADC采样通道使用

楼主(2022-08-17):
不使用凌鸥内部运放,使用外部运放通过ADC采集模拟值;通过程序定义更改引脚,仿真发现ADC_CH4无法采集母线电压值、ADC_CH8\9也无法采集模拟量,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需要看看单片机的资源了。

网友B:
现在主要是看看单片机的资源了,没有的米以后的维内托的话!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的,很棒的一种体验的。

网友E(2022-11-04):
这个主要还是需要看看单片机的资源了

网友F:
可以把代码和电路贴出来,这样大家好分析原因。

网友G:
实际测量了通过外部运放的ADC值吗?

网友H:
ADC配置对了嘛?引脚映射对不对?原理图和代码传上来看看。

网友I:
主要还是需要看看单片机的资源

网友J(2022-12-20):
有没有测量通过外部运放的ADC值?

网友K:
1、首先保证引脚是模拟输入功能,其次保证硬件通路是正常的;2、你使用普通的ADC采样口,不受内部运放的影响。主要还是检查硬件通道配置,和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