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资讯] 嵌入式硬件:电子元器件(1)电阻电容电感-电阻器

楼主(2022-08-17):
“刘看山是山”公众号转载的一篇文章~~~

一.电阻器

1. 电阻器的含义:在电路中对电流有阻碍作用并且造成能量消耗的部分叫电阻。

2. 电阻器的英文缩写:R(Resistor)及排阻RN

3. 电阻器在电路符号:

4. 电阻器的常见单位:千欧姆(KΩ),兆欧姆(MΩ)
5. 电阻器的单位换算:1兆欧 = 103千欧 = 106欧

6. 电阻器的特性:电阻为线性原件,即电阻两端电压与流过电阻的电流成正比,通过这段导体的电流强度与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即欧姆定律:I=U/R。

7. 电阻的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8. 电阻器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5表示编号为15的电阻器。

9. 电阻器的在电路中的参数标注方法有3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a) 直标法是将电阻器的标称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阻体上,其允许偏差则用百分数表示,未标偏差值的即为±20%;

b) 数码标示法主要用于贴片等小体积的电路,在三位数码中,从左至右第一,二位数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10的倍幂或者用R表示(R表示0.);

如:472 表示 47×102Ω(即4.7KΩ);

 104则10x104表示100KΩ;

 R22表示0.22Ω;

 122=1200Ω=1.2KΩ;

 1402=14000Ω=14KΩ;

 50C=324*100=32.4KΩ(查表:50表示数字324、C表示10的2次方);

 17R8=17.8Ω;

 000=0Ω;0=0Ω.

c) 色环标注法使用最多,普通的色环电阻器用4环表示,精密电阻器用5环表示,紧靠电阻体一端头的色环为第一环,露着电阻体本色较多的另一端头为末环。现举例如下:

如果色环电阻器用四环表示,前面两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三位是10的倍幂,第四环是色环电阻器的误差范围(见下图)

如果色环电阻器用五环表示,前面三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四位是10的倍幂。第五环是色环电阻器的误差范围。

d) SMT精密电阻的表示法:通常也是用3位标示。一般是2位数字和1位字母表示,两个数字是有效数字,字母表示10的倍幂,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到精密电阻查询表里出查找.下面是精密电阻的查询表:

如查表:50表示数字324、C表示10的2次方,50C=324x100=32.4KΩ

10. SMT电阻的尺寸表示:用长和宽表示(如0201,0603,0805,1206等,具体如02表示长为0.02英寸,01表示宽为0.01英寸)。

11. 一般情况下电阻在电路中有两种接法: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
电阻的计算:

串联:R=R1+R2 并联:R=1/R1+1/R2

12. 多个电阻的串并联的计算方法:

串联:R总串=R1+R2+R3+……Rn

并联:1/R总并=1/R+2/R+3/R……1/Rn

13. 电阻器好坏的检测:

a)用指针万用表判定电阻的好坏:首先选择测量档位,再将倍率档旋钮置于适当的档位,一般100欧姆以下电阻器可选RX1档,100欧姆-1K欧姆的电阻器可选RX10档,1K欧姆-10K欧姆电阻器可选RX100档,10K-100K欧姆的电阻器可选RX1K档,100K欧姆以上的电阻器可选RX10K档;
b)测量档位选择确定后,对万用表电阻档为进行校0,校0的方法是:将万用表两表笔金属棒短接,观察指针有无到0的位置,如果不在0位置,调整调零旋钮表针指向电阻刻度的0位置;
c)接着将万用表的两表笔分别和电阻器的两端相接,表针应指在相应的阻值刻度上,如果表针不动和指示不稳定或指示值与电阻器上的标示值相差很大,则说明该电阻器已损坏。
d)用数字万用表判定电阻的好坏:首先将万用表的档位旋钮调到欧姆档的适当档位,一般200欧姆以下电阻器可选200档,200-2K欧姆电阻器可选2K档,2K-20K欧姆可选20K档,20K-200K欧姆的电阻器可选200K档,200K-200M欧姆的电阻器选择2M欧姆档,2M-20M欧姆的电阻器选择20M档,20M欧姆以上的电阻器选择200M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