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资讯] 嵌入式硬件:电子元器件(1)电阻电容电感-电容器

楼主(2022-08-17):
二.电容器

1. 电容器的含义:衡量导体储存电荷能力的物理量。

2. 电容器的英文缩写:C (capacitor) 或 CN(排容)

3. 电容器在电路中的表示符号:

4. 电容器常见的单位: 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5. 电容器的单位换算:

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 ; 1pf=10-3nf=10-6uf=10-9mf=10-12f

6. 电容的作用:隔直流,旁路,耦合,滤波,补偿,充放电,储能等

7. 电容器的特性::电容器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通低频阻高频。

8. 电容器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5表示编号为25的电容。

9. 电容器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

a)直标法是将电容的标称值用数字和单位在电容的本体上表示出来:如:220MF表示220UF;.01UF表示0.01UF;R56UF表示0.56UF;6n8表示6800PF;

b)不标单位的数码表示法:其中用一位到四位数表示有效数字,一般为PF,而电解电容其容量则为UF。如:3表示3PF;2200表示2200PF;0.056表示0.056UF;

c)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为数字表示容量的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10的倍幂。如102表示10x102=1000PF;224表示22x104=0.2UF

d)用色环或色点表示电容器的主要参数。电容器的色标法与电阻相同。

电容器偏差标志符号:+100%-0–H、+100%-10%–R、+50%-10%–T、+30%-10%–Q、+50%-20%–S、+80%-20%–Z。

10. 电容的分类:根据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我们常见到的电解电容就是有极性的,是有正负极之分.

11. 电容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是:电容器的容量(即储存电荷的容量),耐压值(指在额定温度范围内电容能长时间可靠工作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耐温值(表示电容所能承受的最高工作温度)。

12. 电容器的品牌有:主板电容主要分为台系和日系两种,日系品牌有:NICHICON,RUBICON,RUBYCON(红宝石)、KZG、SANYO(三洋)、PANASONIC(松下)、NIPPON、FUJITSU(富士通)等;台系品牌有:TAICON、G-LUXCON、TEAPO、CAPXON、OST、GSC、RLS等。

13. 电容器的计算:

1/C=1/C1+1/C2 C=C1+C2

多个电容的串联和并联计算公式:

C串: 1/C=1/C1+1/C2+1/C3+…+1/CN

C并: C=C1+C2+C3+……+CN

14. 电容器的好坏测量

a)脱离线路时检测

采用万用表R×1k挡,在检测前,先将电解电容的两根引脚相碰,以便放掉电容内残余的电荷。当表笔刚接通时,表针向右偏转一个角度,然后表针缓慢地向左回转,最后表针停下。表针停下来所指示的阻值为该电容的漏电电阻,此阻值愈大愈好,最好应接近无穷大处。如果漏电电阻只有几十千欧,说明这一电解电容漏电严重。表针向右摆动的角度越大(表针还应该向左回摆),说明这一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也越大,反之说明容量越小。

b)线路上直接检测

主要是检测电容器是否已开路或已击穿这两种明显故障,而对漏电故障由于受外电路的影响一般是测不准的。用万用表R×1挡,电路断开后,先放掉残存在电容器内的电荷。测量时若表针向右偏转,说明电解电容内部断路。如果表针向右偏转后所指示的阻值很小(接近短路),说明电容器严重漏电或已击穿。如果表针向右偏后无回转,但所指示的阻值不很小,说明电容器开路的可能很大,应脱开电路后进一步检测。

c)线路上通电状态时检测

若怀疑电解电容只在通电状态下才存在击穿故障,可以给电路通电,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挡测量该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如果电压很低或为0V,则是该电容器已击穿。对于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标志不清楚的,必须先判别出它的正、负极。对换万用表笔测两次,以漏电大(电阻值小)的一次为准,黑表笔所接一脚为负极,另一脚为正极。

网友A:
不错的科普知识贴

网友B:
电容的串联应用,哪些场合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