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计一个±5V输出的PWM波

楼主:
需要设计个电路 单片机发出0-3.3V的PWM波,可以转换成-5到5V的PWM波,0V对应-5V,3.3V对应5V,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啊,板子上有5V,-5V都有,请问转换这部分电路怎么设计呢? 直接用这个推挽电路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A(2022-08-18):
做一个电平转换

网友B:
高速运放,双电源+-9V或以上供电,电容隔直输入,放大3倍。

网友C:
加一个CMOS反相器,反相器供电±V共10V在合法范围,输入端用三极管做一个倒相放大,就OK了,注意三极管的抗饱和措施。

网友D:
你看TLP5754你能用不,主要是看频率特性

网友E:
用一片CD4052或者CD4053很容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