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手把手教你在FPGA上运行一个ARM Cortex-M3软核

楼主(2022-08-17):
手把手教你在FPGA上运行一个ARM Cortex-M3软核
上一篇文章介绍了ARM DesignStart计划,其中提到了Cortex-M1/M3 DesignStart FPGA版本,支持Xilinx和国产Gowin平台,本篇文章将手把手教你如何基于ARM DesignStart计划,在FPGA上搭建一个Cortex-M3软核处理器,以Xilinx Artix-7™系列FPGA为例,介绍如何定制一颗ARM Cortex-M3 SoC软核,并添加GPIO和UART外设,使用Keil MDK环境开发应用程序,Jlink下载、调试ARM程序,最终的实现效果是LED闪烁,串口输出Hello World信息。
都有哪些内容?
  • 必要的基础知识
  • Cortex-M3 FPGA IP核下载
  • 硬件准备
  • 软件准备
  • Cortex-M3软核搭建
    • 新建Vivado工程
    • 添加IP核搜索路径
    • 创建BlockDesign设计
    • 添加IP核,GPIO和UART外设
    • SWD接口引出
    • 外设基地址分配
    • 管脚分配
    • Bit流文件生成下载

  • Cortex-M3软核程序设计
    • 新建Keil工程
    • GPIO输入输出控制实现
    • 串口数据发送和接收实现
    • 延时函数实现
    • Flash编程算法生成
    • 下载运行

  • 开源地址
  • 参考资料

本篇文章内容比较长,我已经将本文整理成了PDF文件,文中创建的Vivado工程,ARM Cortex-M3 IP核,Keil-MDK工程,Flash编程算法文件等等资料,我都已经上传到GitHub、Gitee,文末可以查看开源地址。
或者关注我的公众号后台回复:220327,获取资料的下载地址。
必要的基础知识
为了更快的完成在FPGA上实现ARM Cortex-M3软核,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还是要有的!
  • FPGA开发基础知识,如FPGA开发流程,设计、综合、布局、布线、约束、下载
  • Xilinx Vivado开发环境使用基础,如BlockDesign设计方式,管脚分配,Bit流文件生成与下载
  • ARM Cortex-M3内核的使用基础,如STM32、MM32、GD32、CH32等微控制器的开发。
  • Keil-MDK开发环境的使用基础,基本的工程建立、编译、下载流程。

如果以上知识都具备,那么,恭喜你!可以在2小时内完成ARM Cortex-M3软核在FPGA上的实现。
Cortex-M3 FPGA IP核下载
首先,我们需要从ARM官网上获取ARM Cortex-M3 FPGA软核IP包
下载地址如下:
https://silver.arm.com/browse/AT426
文件名称:Cortex-M3 DesignStart FPGA-Xilinx edition(r0p1-00rel0)
文件大小:7.52MB
MD5SUM:cd67536c29023429cde47130d51b6f49
官网下载需要先注册账号,如果下载速度很慢,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220318,获取下载链接,复制到浏览器下载。
压缩包解压之后,共有4个文件夹:
各个文件夹存放的内容:
  • docs

存放ARM Cortex-M3处理器参考手册、DesignStart FPGA版本使用说明、基于Arty-A7开发板的顶层BlockDesign框图等文件。
  • hardware

存放基于Digilent Arty-A7开发板的Vivado工程,顶层BlockDesign文件,管脚约束文件,Testbench文件等。
  • software

存放Keil-MDK工程,SPI Flash的编程算法文件等。
  • vivado

包括DesignStart Cortex-M3 Xilinx FPGA版本的IP核文件,其中Arm_ipi_repository文件夹就是内核源文件了,IP文件内容已经加密,没有可读性。
硬件准备
为了完成DS CM3在FPGA上的搭建,我们至少需要以下硬件:
  • 一块Artix-7™开发板,用于构建Cortex-M3软核SoC,我使用的是正点原子达芬奇Pro开发板,FPGA型号为XC7A100T
  • Xilinx FPGA下载器,用于下载软核Bit流到FPGA,如Platform Usb Cable,JTAG-HS2/HS3等。
  • ARM Cortex-M3调试器,用于调试ARM核程序下载和调试,如Jlink调试器JlinkV9,Jlink-OB等。

官方的DS CM3 IP核是基于Digilent的Arty-A7开发板,FPGA型号为XC7A35T/100T,Vivado版本为v2019.1,如果你手头正好有这块开发板,那么可以直接使用官方提供的示例工程。
Digilent Arty-A7开发板:
正点原子达芬奇Pro开发板:
软件准备
  • Xilinx Vivado开发环境,官方建议版本为2018.2以上,我使用的是2018.3版本
  • Keil MDK开发环境,如5.33版本
  • DS_CM3的Keil器件包
    从Keil官网上下载DesignStart Cortex-M3所专用的器件支持包,下载链接如下: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V2M-MPS2_DSx_BSP.1.1.0.pack

Cortex-M3软核搭建
准备好以上软硬件,就可以开始Cortex-M3软核的搭建了。
首先,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cortex_m3_on_xc7a100t,用于存放本次示例所有的工程文件,并新建以下几个文件夹:
每个文件夹的功能:
  • bd文件夹
    用来存放BlockDesign设计
  • cm3_core文件夹
    用来存放的是ARM Cortex-M3内核IP核文件,
  • doc文件夹
    用来存放设计文档
  • flash文件夹
    用来存放生成的bit和mcs文件
  • rtl文件夹
    用来存放用户设计的verilog源文件
  • xdc文件夹
    用来存放管脚、时序约束文件

其中cm3_core文件夹,需要将官方压缩文件文件中的Arm_ipi_repository文件夹复制过来,路径为AT426-BU-98000-r0p1-00rel0\vivado\Arm_ipi_repository
以上文件夹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新建工程了。
新建Vivado工程
打开Vivado 2018.3,打开工程创建向导,输入工程名称,工程的存放路径为之前我们新建的文件夹。
选择FPGA芯片的完整型号:XC7A100TFGG484
最终创建完成之后的工程目录
添加IP核搜索路径
为了能在BlockDesign中搜索到ARM Cortex-M3处理器IP核,我们需要把ARM 软核IP所在的路径添加到搜索路径。
创建BlockDesign设计
为了方便后续使用图形化的方式连接各IP核,我们采用BlockDesign图形化的设计方式,这样可以快速的搭建出一颗定制化的软核处理器。
新建BlockDesign,命名为cm3_core,保存到最初创建的bd文件夹中。
在画布中添加Cortex-M3处理器核:
双击Cortex-M3 IP核进行一些基本配置,我们不需要Trace功能,选择No Trace,使用SWD接口调试,禁用JTAG端口:
指令空间和数据空间大小,这里设置成64KB,都不进行初始化。
添加一些必要的IP核
  • 时钟PLL
    用于提供给内核、总线、外设时钟,这里我们配置成50MHz单端输入,PLL输出配置成50MHz,如果时钟频率设置更高,综合后会提示WNS,TNS时序不满足,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 处理器复位IP
    用于提供内核、外设、互联组件所需要的复位信号,不需要进行定制,保持默认设置。
  • 总线互联IP
    Cortex-M3内核为AHB总线,而且内部已经转换成了AXI3总线,而Xilinx官方提供的GPIO/UART等外设IP核是AXI4-Lite总线,所以需要添加一个总线互联矩阵,用于将不同协议进行转换,从机数量配置为1,主机数量配置为2,连接到处理器的SYS总线。
  • 基本逻辑门IP
    Cortex-M3内核需要低电平复位,而复位IP输出为高电平复位,需要在中间插入一个非门来进行转换。
  • 常量IP
    本次软核搭建不涉及中断部分,所以IRQ和NMI都给定常量0即可,如果需要将中断接入处理器,可以通过Concat核将多个中断源合并成一个连接到IRQ。

将以上IP添加到BlockDesign画布中,并按照下图进行连接:
从官方手册中可以知道,ARM提供的软核IP中已经包括了ITCM和DTCM存储器,所以我们无需添加外部的BRAM来作为程序和数据的存储区。
内核中提供ITCM和DTCM都是基于RAM实现,这也就意味着后续我们使用Keil下载程序只是下载到RAM中,掉电数据会丢失。
至此,ARM Cortex-M3处理器内核就搭建完成了,下面来添加GPIO和UART外设。
添加GPIO和UART外设
一些常用的单片机,如STM32,芯片内部的TIM、UART、SPI、CAN等外设一般是固定数量的,而我们使用FPGA来搭建ARM软核SoC就比较灵活了,如果你不需要SPI,那就不用添加SPI外设,需要10个UART就添加10个UART,外设配置比较灵活,当然这些外设都是基于FPGA逻辑资源实现的,实际添加的数量会受限于FPGA芯片的逻辑资源大小。
下面以添加一组AXI GPIO和一组AXI UART为例,介绍如何使用ARM软核来控制这两个外设。
Xilinx官方提供的AXI GPIO外设具有以下特性:
  • 内部有两个通道,通道1和通道2,每个通道最多支持32个管脚
  • 每个管脚可以配置成输入或输出模式
  • 每个管脚可以设置复位初值
  • 支持中断输出

提供的AXI UART外设有以下特性:
  • 全双工
  • 支持5-8位数据位
  • 支持奇偶校验
  • 可配置波特率110-230400

这里我们将GPIO配置成双通道,通道1为输出模式,低4位用于连接LED,通道2为输入模式,低4位用于连接按键。
UART配置成115200波特率,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
配置完成之后,将它们连接的到互联IP的主机接口上:
这两组IP的时钟可以和处理器使用同样的时钟,复位可以使用复位IP输出的外设复位信号。
关于AXI GPIO和AXI UART的详细使用,可以查看官方文档:
  • pg144-axi-gpio.pdf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p_documentation/axi_gpio/v2_0/pg144-axi-gpio.pdf
  • pg142-axi-uartlite.pdf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p_documentation/axi_uartlite/v2_0/pg142-axi-uartlite.pdf

SWD接口的引出
官方的DesignStart IP核资料中,除了Cortex-M3处理器,还有一个DAP-Link调试核,如果使用DAP-Link调试器需要添加这个IP核。
这里我们不使用DAP-Link调试器,而是使用Jlink SWD模式。SWD模式一共需要两根线,一个是SWCLK时钟信号,一个是SWDIO双向数据信号,处理器提供了3个管脚:SWDI,SWDO和SWDOEN,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双向端口模块。
基于IOBUF原语实现的双向端口模块,内容如下:
module swdio_tri_buffer(
    //Inputs
    input swd_o,
    input swd_oe,

    //Outputs
    output swd_i,

    //Inouts
    inout swd_io
);

IOBUF swd_iobuf_inst(
    .O(swd_i),
    .I(swd_o),
    .IO(swd_io),

    .T(!swd_oe)
);

endmodule
将它添加到我们的设计中。
最终的BlockDesign设计如下图所示:

分配外设基地址
、添加完外设IP之后,我们还需要对外设进行基地址和空间分配,在地址编辑框,右键选择自动分配。
分配完成之后,使用设计验证(Validate Design)功能,可以检查当前BlockDesign设计连接的合法性。
生成Wrapper并例化到顶层
为了方便后续添加自定义的FPGA逻辑模块,我们将Cortex-M3软核处理器作为一个处理器例化到顶层设计中。
在BlockDesign源文件上右键,先选择Generate Output Products,耐心等待生成完成之后,选择Create HDL Wrapper。
之后就会生成一个_wrapper的verilog文件。
新建顶层文件top_hdl.v并保存到rtl文件夹,将_wrapper例化到顶层。
module top_hdl(
    //Inputs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swclk,
    input uart_rxd,
    input [3:0] sw,

    //Outputs
    output [3:0] led,
    output uart_txd,

    //Inouts
    inout swdio
);

cm3_core_wrapper cm3_core_wrapper_ut0(
    //Inputs
    .cm3_clk(clk),
    .cm3_resetn(rst_n),
    .cm3_gpio_in_tri_i(sw[3:0]),
    .cm3_swclk(swclk),
    .cm3_uart_rxd(uart_rxd),

    //Outputs
    .cm3_gpio_out_tri_o(led[3:0]),
    .cm3_uart_txd(uart_txd),

    //Inouts
    .cm3_swdio(swdio)
);

endmodule   //top_hdl end
管脚分配
综合(Synthesis)完成之后,使用Vivado的图形化工具进行管脚分配,尤其注意要将SWDIO和SWDCLK引出到排针管脚上,方便后续使用外接的Jlink调试器进行ARM程序下载。
或者直接新建XDC文件,使用约束语句进行管脚分配。
部分约束语句: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4 [get_ports clk]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V13 [get_ports swclk]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V14 [get_ports swdio]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E14 [get_ports uart_rxd]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D17 [get_ports uart_txd]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U7 [get_ports rst_n]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V9 [get_ports {led[3]}]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Y8 [get_ports {led[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Y7 [get_ports {led[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W7 [get_ports {led[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T4 [get_ports {key[3]}]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T3 [get_ports {key[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6 [get_ports {key[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T6 [get_ports {key[0]}]
如果你的板子和我的(正点原子达芬奇Pro)一样,那么可以直接使用以上管脚约束。
如果你分配的时钟管脚不是FPGA的全局时钟管脚,需要添加BUFG原语进行缓冲。
Bit流文件生成和下载
我的板子使用的是QSPI Flash,为了提高下载和启动速度,在生成Bit流时,配置生成选项:数据压缩、50M读取速度,4位数据线
或者直接使用XDC语句进行约束:
set_property BITSTREAM.GENERAL.COMPRESS TRUE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CONFIGRATE 50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CONFIG_VOLTAGE 3.3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CFGBVS VCCO [current_design]
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SPI_BUSWIDTH 4 [current_design]
以上约束不是必须的,只是为了提高下载和配置速度。
耐心等待工程综合完成,生成Bit流文件,综合的速度和处理器主频、核心数有关。
和常规的FPGA下载方式一样,将生成的软核Bit文件通过Xilinx下载器下载到FPGA内部,先不要固化到外部SPI Flash 。
手头没有Xilinx下载器的,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自己做一个JTAG-HS2下载器!
开源、低成本的Xilinx FPGA下载器
Jlink连接测试
下载完成之后,现在FPGA内部运行的就是一颗基于ARM Cortex-M3的软核处理器了,使用Jlink等调试工具可以连接到芯片。
Jlink调试器的SWCLK和SWDIO连接到我们分配的管脚V13和V14上。
手头没有Jlink的,也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自己做一个Jlink-OB!
手把手教你制作Jlink-OB调试器
使用Keil开发DesignStart Cortex-M3软核的程序,需要先安装一个DesignStart专用的器件包。
下载地址如下: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V2M-MPS2_DSx_BSP.1.1.0.pack
打开一个STM32 Keil工程,器件修改为刚刚安装的ARM DS_CM3,在Option->Debug-Setting界面中选择SWD方式,第一次连接会提示需要选择一个器件,这里选择Cortex-M3:
如果以上配置均正确,就能看到已经连接到的ARM Cortex-M3核心。如果没有,说明FPGA工程配置有错误,需要确认是否和以上配置流程一致。
至此,ARM Cortex-M3软核基本搭建完成,接下来我们使用Keil来编写ARM核的程序,实现GPIO和UART的控制。
Cortex-M3软核程序设计
和常规的ARM Cortex-M3内核单片机开发流程类似,使用Keil新建工程,源文件,根据外设使用手册,读写指定的寄存器实现GPIO的控制,UART数据写入,编译下载,调试。
在之前创建的cortex_m3_on_xc7a100t文件夹下,新建mdk_prj文件夹,用于保存Keil-MDK的工程,并新建以下3个文件夹:
application     //用户源文件
object          //编译生成的文件
project         //Keil的工程文件
新建Keil工程
打开Keil-MDK,选择Project->New Project,新建一个工程,命名为ds_cm3_prj,保存到project目录下。
器件型号选择我们新安装的ARM Cortex-M3 DS_CM3内核。
组件管理界面中,添加CMSIS内核文件和Startup启动文件:
并按照如下结构组织文件:
设置RAM和ROM地址
在工程选项中设置片上ITCM的起始地址0x0、大小64K,片上DTCM起始地址0x20000000、大小64K:
起始地址来源于使用手册中图4-1系统内存地址映射,可以看到其中ITCM和DTCM的起始地址:
大小是我们在Cortex-M3内核配置中设置的大小:
设置完成之后,新建main.c文件,输入以下内容,编译工程,应该无错误输出。
#include "DS_CM3.h"
#include "system_DS_CM3.h"

int main(void)
{
    while(1)
    {

    }
}
GPIO输入输出控制
通过查看AXI GPIO的使用手册,通道1的数据寄存器偏移地址为0,通道2的数据寄存器偏移地址为0x08,根据Vivado中的连接,LED连接到通道1,按键连接到通道2上,所以只需要对这两个寄存器地址进行读写,就可以实现LED的控制和拨码开关状态的读取。
在Vivado地址分配界面,可以看到GPIO和UART的基地址分别为:0x4000_0000和0x4060_0000。
LEL控制和拨码开关读取:
*(volatile uint32_t *) (0x40000000+0x0) = 0x0f; //GPIO通道1低4位写1
*(volatile uint32_t *) (0x40000000+0x0) = 0x00; //GPIO通道1低4位写0

uint32_t sw = 0;
sw = *(uint32_t *) (0x40000000+0x08);   //获取GPIO通道2的32位输入状态
串口数据发送和接收
向串口发送FIFO写入一字节数据:
while((*(volatile uint32_t *)(0x40600000 + 0x08)) & 0x08 != 0x08);  //等待发送FIFO不满
*(volatile uint32_t *) (0x40600000+0x04) = 0x41;    //向串口发送FIFO写入字符'A'=0x41
从串口接收一字节数据:
uint8_t dat = 0;
if((*(volatile uint32_t *)(0x40600000 + 0x08)) & 0x01 == 1)        //串口接收FIFO中有数据
    dat = (*(volatile uint32_t *)(0x40600000 + 0x00));                //从接收FIFO中读取1字节数据。
关于AXI GPIO和AXI UART寄存器的详细说明,可以查看官方文档:
  • pg144-axi-gpio.pdf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p_documentation/axi_gpio/v2_0/pg144-axi-gpio.pdf
  • pg142-axi-uartlite.pdf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p_documentation/axi_uartlite/v2_0/pg142-axi-uartlite.pdf

延时函数实现
为了让LED的变化,可以被人眼所看到,需要使用延时函数对亮灭进行延时。
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实现一个延时函数:
volatile uint32_t cnt = 0;        //volatile类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cnt++;
}

void delay_ms(uint32_t t)
{
    cnt = 0;
    while(cnt-t>0);
}
为了让延时函数准确延时,我们还需要更改工程中的系统时钟频率,和FPGA中配置的内核时钟保持一致。
完成的main.c文件内容:
#include "DS_CM3.h"
#include "system_DS_CM3.h"
//C库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ASEADDR_LED         0x40000000
#define BASEADDR_UART         0x40600000
#define CHANNEL_LED         1
#define CHANNEL_SW           2

#define XGPIO_CHAN_OFFSET 8
#define XGpio_WriteReg(BaseAddress, RegOffset, Data)   Xil_Out32((BaseAddress) + (RegOffset), (uint32_t)(Data))
#define XGpio_ReadReg(BaseAddress, RegOffset)                     XGpio_In32((BaseAddress) + (RegOffset))

#define XUL_TX_FIFO_OFFSET           4     /* transmit FIFO, write only */
#define XUL_STATUS_REG_OFFSET        8     /* status register, read only */
#define XUL_SR_TX_FIFO_FULL          0x08  /* transmit FIFO full */

#define XUartLite_GetStatusReg(BaseAddress)                  XUartLite_ReadReg((BaseAddress), XUL_STATUS_REG_OFFSET)
#define XUartLite_ReadReg(BaseAddress, RegOffset)   XGpio_In32((BaseAddress) + (RegOffset))

#define XUartLite_IsTransmitFull(BaseAddress) \
    ((XUartLite_GetStatusReg((BaseAddress)) & XUL_SR_TX_FIFO_FULL) == \
      XUL_SR_TX_FIFO_FULL)

#define XUartLite_WriteReg(BaseAddress, RegOffset, Data)  Xil_Out32((BaseAddress) + (RegOffset), (uint32_t)(Data))

volatile uint32_t cnt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cnt++;
}

void delay_ms(uint32_t t)
{
    cnt = 0;
    while(cnt-t>0);
}

uint32_t XGpio_In32(uint32_t Addr)
{
    return *(volatile uint32_t *) Addr;
}

void Xil_Out32(uint32_t Addr, uint32_t Value)
{
    volatile uint32_t *LocalAddr = (volatile uint32_t *)Addr;
    *LocalAddr = Value;
}

uint32_t XGpio_DiscreteRead(uint32_t Addr, uint8_t Channel)
{
    return XGpio_ReadReg(Addr, (Channel-1)*XGPIO_CHAN_OFFSET);
}

void XGpio_DiscreteWrite(uint32_t Addr, uint8_t Channel, uint32_t Data)
{
    XGpio_WriteReg(Addr, (Channel-1)*XGPIO_CHAN_OFFSET, Data);
}

void XUartLite_SendByte(uint32_t BaseAddress, uint8_t Data)
{
    while (XUartLite_IsTransmitFull(BaseAddress));
    XUartLite_WriteReg(BaseAddress, XUL_TX_FIFO_OFFSET, Data);
}

void cm3_print(const char *ptr)
{
    while (*ptr != (char)0) {
        XUartLite_SendByte(BASEADDR_UART, *ptr);
        ptr++;
    }
}

void MyUartPrintf(char *fmt,...)
{
    unsigned char UsartPrintfBuf[296];
    va_list ap;
    unsigned char *pStr = UsartPrintfBuf;

    va_start(ap, fmt);
    vsnprintf((char *)UsartPrintfBuf, sizeof(UsartPrintfBuf), (const char *)fmt, ap);
    va_end(ap);

    while(*pStr != 0)
    {
        XUartLite_SendByte(BASEADDR_UART, *pStr);
        pStr++;
    }
}

void led_blink(void)
{
    XGpio_DiscreteWrite(BASEADDR_LED, CHANNEL_LED, 0);
    delay_ms(500);
    XGpio_DiscreteWrite(BASEADDR_LED, CHANNEL_LED, 0xf);
    delay_ms(500);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w = 0;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cm3_print("Hello DesignStart ARM Cortex-M3 on FPGA Xilnx Artix-7 XC7A100T \r\n");
        MyUartPrintf("SystemCoreClock = %ld\r\n", SystemCoreClock);

    while(1)
    {
        led_blink();
        sw = XGpio_DiscreteRead(BASEADDR_LED, CHANNEL_SW);
        MyUartPrintf("key state = %d-%d-%d-%d\r\n", sw>>3, sw>>2&1, sw>>1&1, sw&1);
    }
}
实现的功能是,4颗LED每100ms闪烁一次,同时串口输出此时拨码开关的实时状态。
编译无误后,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了。
Flash编程算法生成
使用Jlink下载程序需要指定Flash编程算法,但是Keil自带的算法中并没有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定制一份Flash编程算法,打开Keil安装目录下的\ARM\Flash文件夹,将_Template文件夹复制出一份,并命名为DS_CM3,
打开其中的Keil工程:
这个工程可以自己设置要编程的Flash起始地址、大小,擦除大小等。
FlashDev.c文件填入以下内容,和我们之前ITCM的配置保持一致,起始地址0x0,大小64K:
#include "..\FlashOS.H"        // FlashOS Structures

struct FlashDevice const FlashDevice  =  {
   FLASH_DRV_VERS,             // Driver Version, do not modify!
   "MyCM3onFPGA",                      // Device Name
   ONCHIP,                     // Device Type
   0x00000000,                 // Device Start Address
   0x00010000,                 // 修改为64KB
   1024,                       // Programming Page Size
   0,                          // Reserved, must be 0
   0xFF,                       // Initial Content of Erased Memory
   100,                        // Program Page Timeout 100 mSec
   3000,                       // Erase Sector Timeout 3000 mSec

// Specify Size and Address of Sectors
   0x010000, 0x000000,         // 只有一个扇区,起始地址为0
   SECTOR_END
};
FlashPrg.c文件,实现一些存储区擦除的函数:
#include "..\FlashOS.H"        // FlashOS Structures
#include "string.h"

int Init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clk, unsigned long fnc)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int UnInit (unsigned long fnc)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int EraseChip (void) {
  memset((unsigned char *)0, 0, 0x10000);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int EraseSector (unsigned long adr) {
  memset((unsigned char *)adr, 0, 1024);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int ProgramPage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sz, unsigned char *buf) {
  memcpy((unsigned char *)adr, buf, sz);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编译无误后,会在工程目录下生成一个FLM文件。
将它复制到上一级目录:
编译下载运行
再打开我们的ARM核Keil工程,添加DS_CM3 Flash编程算法:
点击下载按钮,把ARM程序下载到ARM核:
可以看到LED每500ms闪烁一次,串口数据每1s输出一次,同时按下按键,串口输出按键的状态。
和其他ARM内核芯片一样,也是支持在线调试的:
由于ARM程序是下载到Cortex-M3软核内的RAM存储区,所以掉电后程序会丢失。如何将程序下载到片外的SPI Flash中,我还没有成功实现。
开源地址
本篇文章的pdf文件,Vivado工程,Keil工程,Keil器件支持 包,Flash编程算法文件,外设IP的参考文档,ARM M3软核IP资料包等资料我已经开源到Github和Gitee,地址如下:
Gitee
git clone https://gitee.com/whik/cortex_m3_on_xc7a100t.git
Github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whik/cortex_m3_on_xc7a100t.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