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亚电池使用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22-08-18):
锂亚电池使用故障处理办法
摘要:锂亚电池使用故障处理办法常有一些客户在使用锂亚电池时,一旦遇到故障时,不能判断是电池出现问题还是用电器出现了问题,下面介绍几种确认是否为电池出现问题的方法:在上图中画了3条曲线,最上面为电池的开路电压曲线(或者在≤100uA的静态电流的电压曲线),中间为电池在工作状态时的电压曲线,下面的虚线为客户用电器所需要的最低电压曲线。以工作电压与客户需求的最低工作电压交点为界,可以分为3个区间:区间Ⅰ电压滞后区间
锂亚电池使用故障处理办法
常有一些客户在使用锂亚电池时,一旦遇到故障时,不能判断是电池出现问题还是用电器出现了问题,下面介绍几种确认是否为电池出现问题的方法:
在上图中画了3条曲线,最上面为电池的开路电压曲线(或者在≤100uA的静态电流的电压曲线),中间为电池在工作状态时的电压曲线,下面的虚线为客户用电器所需要的最低电压曲线。以工作电压与客户需求的最低工作电压交点为界,可以分为3个区间:
区间Ⅰ电压滞后区间:
产生该情况的原因一般为:电池在长时间内没有使用或者只是在极微弱的电流下使用(比如10uA以内);电池在超过40℃的环境中存放,温度越高时间越长产生滞后的问题约大。在该区间内,电池可以通过激活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况,出现该情况时的判断方法是:电池在客户使用的最大电流下测试,随着测试时间的增加,电池的负载电压呈上升趋势,如区间Ⅰ的工作电压曲线。
该区间在大多情况下并不存在,起始工作电压的最低点一般情况下是在客户要求的最低工作电压以上的。
区间Ⅱ正常工作区间:
区间Ⅲ电池工作能力不足区间:
导致该情况的原因有:电池容量随着使用的进程接近枯竭的状态;电池在使用的后期,随着活性物质的减少,不能满足大电流放电的需要。判断该情况的方法是:电池在客户使用的最大电流下测试,随着测试时间的增加,电池的负载电压呈下降趋势,如区间Ⅲ的工作电压曲线。
在遇到故障时,逐步排除故障原因的步骤
1. 把电池从用电器上取下30分钟后测试电池的开路电压,若电池开路电压≥3.65V,说明电池尚有10%以上的额定容量,若开路电压<3.65V,说明电池额定容量接近枯竭,开路电压<3.0V,说明电池残存容量不足2%。
2. 使用客户需求的最大电流测试电池,在30S内测试电池的负载电压,观察电池的负载电压处于哪一个区间,若在第Ⅰ区间,介绍消除滞后的原因已经有很多,这里不再说明;若在第Ⅱ区间,则说明电池不是造成故障的原因,首先要从客户的用电器本身去寻找问题;若在第Ⅲ区间,则可能是电池本身问题也可能是用电器的问题,在下面会针对该情况做详细的说明。
1. 0V<电池开路电压<3.65V,首先假定用电器不存在问题,因为出现故障一般在客户设计寿命的初期,所以导致电池容量耗光的原因必定是电池出现了比价严重的内部短路,我们可以把电池从用电器上取下,然后在7天内测试电池的开路电压,若电池在7天内的开路电压呈下降趋势,说明电池确实存在内部短路;若电池开路电压保持不变或者稍有上升趋势,说明电池不存在内部短路问题,必须从客户用电器上去寻找问题所在。
2. 电池开路电压≥3.65V,该状态下电池不会存在严重的内部短路(即便存在轻微的短路情况也不会在短期内就影响到用电器使用),若故障发生在客户用电设计寿命的初期,则需要寻找用电器本身的问题;若发生在中后期,则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也可能是用电器的问题,客户需把电池寄回生产厂家进一步分析。
3. 电池开路电压=0V,该情况下,无法直接判断电池的情况,遇到类似情况,客户需要把故障系统内的电池寄回生产厂家,由厂家分析;若厂家更换的电池用在系统上后不再出问题,说明原电池存在故障,否则,客户需要从用电器上寻找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