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组名可以利用吗

楼主(2022-08-18):
int buffer[5]={1,2,3,4,5};
int a ;
a=buffer[0] ;
===============================
int buffer[5]={1,2,3,4,5};
int a ;
a=*buffer
上面的代码,a= 1  没有疑问
下面的代码:1. 有没有语法问题, 2. a=?
请教大侠了 ~

网友A(点评):
不规范,可读性差。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嗯 ,多谢指教 ~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buff+0)或buff[0]

网友B:
没有语法问题,a = 1,  数组名可以当指针使用

楼主(点评):
谢谢 ,我是看到别人一段代码里有这样的用法, 函数的形参是数组名,用个循环语句,后面用*数组名 全体数组赋值 , 觉得很妙。 您一句 数组名可以当指针使用 毛塞顿开 ,开始我还以为别人的代码这样写是错误的。

网友C:
这里可以直接用,后面可以用*(buff+1),*(buff+2),,,,,和buff[1],buff[2]是一个意思

网友D:
没有语法错误;
a=1
*buffer = buffer[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直接用,后面可以用*(buff+1),*(buff+2),,,,,和buff[1],buff[2]是一个意思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直接用,后面可以用*(buff+1),*(buff+2),,,,,和buff[1],buff[2]是一个意思

好的, 谢谢 ~

网友E:
你的写法完全没问题,数组名就是一个不能赋值的指针,不能   buffer = 1;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