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串口2开启DMA发送,AD DM0输出数据不稳

楼主(2022-08-18):
GD32F103 串口2开启DMA发送后,AD DM0模式输出数据不稳,好像是错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23-02-07):
按理来说DMA不受MCU的时序影响的啊?

网友B:
是不是数据上来就不对呢?

网友C:
可以把中断优先级这块设置优化一下的

网友D:
如果是错位了,估计是不是缓冲区大小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E:
每次传输完成,DMA清数据了么

网友F:
可以先看看buf这块,就是DMA缓冲这块

网友G:
我觉得错位的话有可能跟那个中断影响到的AD有关系吧

网友H:
你传输的数据比较多吗?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网友I:
错位这最好是仿真的方式调试看看

网友J:
AD的DM0是啥功能啊?是输出么还是啥哈?

网友K:
是不是缓冲区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