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0

楼主(2022-08-18):
求问华大HC32L170,这个单片机不设置时钟可以直接配置IO和其他功能吗?

网友A:
这些问题最好请教原厂的fea

网友B:
不设置系统时钟,上电默认跑4M。
IO口和其他外设想要能配置,最起码你要先把外围模块的时钟使能,不然配置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最好请教原厂的fea

老哥,不是FA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