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207使用有源晶振,单片机不能工作

楼主(2022-08-18):
GD32F207使用有源晶振,软件部分void system_clock_120M_hxtal(void)这个函数里
添加rcu_osci_bypass_mode_enable(RCU_HAXTAL)
,有源晶振的波形用示波器测量测量出来为不规则的正弦波

楼主:
解决了,软件方面就这添加旁路模式使能,硬件方面的问题,具体不太了解,同时调试的

网友A(2022-11-2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软件方面就这添加旁路模式使能,硬件方面的问题,具体不太了解,同时调试的 ...

没明白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看楼主描述的只改了软件就好了

网友B:
只改变软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C(2022-12-2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软件方面就这添加旁路模式使能,硬件方面的问题,具体不太了解,同时调试的 ...

一般使用外部晶振就得设置旁路模式,基本都没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晶振本体坏了,这种概率有可能会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软件方面就这添加旁路模式使能,硬件方面的问题,具体不太了解,同时调试的 ...

楼主这个确实也是比较经典的一种问题就是配置时没有配好,但晶振应该能正常启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