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Demo适配开发板的两种方式

楼主(2022-08-18):
@21小跑堂
一、直接使用Touchgfx Designer配置
Touchgfx Designer在运行Demo时,可以选择要运行的开发板型号,如下在左上角的一个按键。
这样,这个Demo就可以直接运行在开发板上了。

二、底层移植
除了使用上面直接生成的方式,还可以进行比较底层的移植,不使用Touchgfx Designer,而把两个Touchgfx 进行移植。
这种方式更底层一些,通用性更强。
首先,生成一个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的工程,如上一篇中的hello world工程。
工程目录下的文件结构如下:

这里,主要是对Touchgfx文件夹进行修改与相应文件的替换。
再新建一个窗口,打开一个Demo工程,生成一下代码,也可以直接仿真一下。

代码生成后,其目录下手结构如下:

这就是我们移植时,需要的两个工程:设开发板工程为D,Demo1工程为S:
那在目录层要修改的有:

在文件层,只修改 .touchgfx文件就可以了
找到以下字段进行修改,修改为与开发板工程一样,主要是项目名,编译工具,烧写工具的配置。。

重新打开Touchgfx Designer,可以看到工程的界面已经变成demo的样子了。而且“Run Tatget”按钮也是可用的了。
或是使用cubeIDE进行工程编译

直接Run Tatget,把Demo下载到板子上进行运行。

网友A(2023-01-20):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B: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C: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D: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E: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F: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G: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F: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H: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I: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