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请问KF8F207对标PIC的哪一个型号?

楼主(2022-08-18):
pic, pi, ic
请问KF8F207对标PIC的哪一个型号?

网友A(2023-01-13):
不清楚,楼主直接问问代理商吧

网友B:
你可以找一份手册,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C:
应该没啥可比性吧,感觉PIC还有32位的MCU呢

网友D:
你这好像就是8位的吧,能PK过么?

网友E:
不是很清楚唉,你这个芯片的性能参数是多少啊

网友F:
其实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对比一下,一看就出来了

网友G:
我感觉对比一些PIC16啥的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H:
KF8F207好像性能还是很强的呢

网友I:
具体能比较那个型号不知道,但是大概就是知道KF8F207在八位MCU之中还是可以的了

网友J:
建议还是看看手册,而且你要对比那款MCU,说出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