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22-08-18):
现在计划用HC32F005来驱动一个液晶1602的模块。板子上行只有一个4PIN端子:VCC/UART_RX/UART_TX/GND。实现串口屏功能。这种情况如何用串口ISP软件烧写啊?原来的STM32都带BOOT引脚,在上电时跳线就好了。这个芯片好像是要用到复位信号,有啥好办法没有?

网友A:
你被原子的一键下载限制了思路

网友B:
一键下载是个什么思路啊

网友C:
虽然有点繁琐 但是至少能引脚复用了

网友D:
离线编程和在线编程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这个握手信号会被其他干扰信号干扰到吗

网友F:
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一键下载呢

网友G:
厂家已经提供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