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用着GD32可下不了程序了,汗。。。

楼主(2022-08-18):
我正常用着的,在下不了程序之前,我有如下操作,
1.手贱下载了一次GD32F310的程序;
2.发现单板没有上电源(之前估计是Jlink供电的),给单板上了电。
然后就成这样了,也没别的提示。
大佬们,该怎么搞呢?

网友A:
jlink工具,擦除芯片。

网友B:
port换sw
应该是上一次烧录的程序把哪一个jtag引脚给ban了。

换了 两种都不行。

网友C:
把boot改成SRAM启动,jlink直接擦除FLASH,再把boot改回来

不行 没用的 还是下不了
怎么擦除呀?在Cortex Jlink/JTrace Target Driver Setup --> Flash Download那里吗?这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工具,擦除芯片。

怎么擦除呀 ?

网友A:
SEGGER J-Flash SPI,

target  -> connect,
erase ch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GGER J-Flash SPI,

target  -> connect,

大佬 不行  Failed to auto-detect SPI Flash

网友C:
有可能是FLASH的选项字节被修改,FLASH变成保护状态了,用官方的串口ISP工具解除FLASH保护试试

GD32 有这个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FLASH的选项字节被修改,FLASH变成保护状态了,用官方的串口ISP工具解除FLASH保护试试 ...

好像有的

这个可以的

网友D:
用的芯片是这个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E:
FLASH变成保护状态了

网友F:
把boot改成SRAM启动

网友G:
只能通过串口ISP工具解除FLASH保护吗

网友H:
还能看到FLASH的选项字节吗

网友I:
已经检测不到flash了吗

网友I:
重新测试电动机初始角

网友J:
试一下能不能搽除

楼主:
给已经解决了。就是改了BOOT 为SRAM启动,然后用串口下载软件擦除flash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