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摄像头--AT_SURF案例No.23

楼主(2022-08-18):
摄像头--AT_SURF案例No.23

简介
数字摄像头并行接口(DVP)用于捕获CMOS影像摄像机所输出的并行数据。依据摄像机输出,可选择以硬件同步模式或内嵌码同步模式进行帧同步与行同步。依使用需求,可透过帧率控制,调节每秒捕获的帧数。剪裁窗口功能可以保留兴趣区域数据,舍弃其他部分。使用图像尺寸调整功能,可依据比例对图像进行像素数或行数缩减。直接存储器访问的使用,可在不耗用CPU资源的状态下,将捕获数据传输至储存单元。使用者仅须透过状态中断与错误中断,监控数据接收状态即可。
-支持8位、10位、12位与14位并行接口。
-支持并行接口数据对齐方式调整。
-支持硬件同步模式或内嵌码同步模式。
-支持单帧或连续模式捕获数据。
-支持帧率控制。
-支持剪裁窗口功能。
-支持图像尺寸调整功能。
-支持灰阶图像二值化转换。
-支持直接存储器访问单次传输或突发传输。
-支持帧捕获完成、垂直同步状态与水平同步状态的同步状态中断
-支持输出缓冲溢出与内嵌同步码译码错误的错误中断

AT32 SUFR板载了一个像素为200万的摄像头,型号为OV2640,使用DVP接口和MCU连接。
图65. 摄像头

OV2640是一颗使用SCCB接口控制的CMOS图像传感器,图像分辨率为1632x1232,具有体积小、电压低等优点。可以输出整帧、缩放或取窗口等8位/10位图像,UXGA分辨率可以达到每秒15帧(fps)。在图像处理上具有曝光控制、伽玛、白平衡、色彩饱和度、色调控制、白色像素消除、噪点取消等功能。OV2640还包括一个压缩引擎,用于增加处理能力。在OV2640上使用了专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常见的照明/电源图像污染(如固定图案噪声、拖尾等)来提高图像质量,从而产生干净、完全稳定的图像。
-低光环境下具有高灵敏度
-标准SCCB接口
-输出格式支持原始RGB、RGB565、RGB 555、GRB422、YUV(422/420)和YCbCr(4:2:2)
-格式支持图像尺寸UXGA、SXGA、SVGA
-包括自动曝光控制(AEC)、自动增益控制(AGC)、自动白平衡(AWB)、自动带滤(ABF)和自动黑电平校准(ABLC)图像质量控制
-包括色彩饱和度、伽玛、锐度(边缘增强)、镜头校正、白像素消除、噪声消除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camera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TFT LCD液晶显示屏、OV2640摄像头,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28. 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66. 摄像头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摄像头测试
-初始化TFT LCD
-初始化摄像头
-将图像显示在LCD屏上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DVP Test");

  delay_ms(500);

  /* 初始化 ov2640 */
  while(ov2640_init() != SUCCESS)
  {
    lcd_string_show(10, 140, 200, 24, 24, (uint8_t *)"ov2640 init err");

    delay_ms(400);
  }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60, 300, 24, 24, (uint8_t *)"ov2640 init ok");

  lcd_string_show(10, 100, 300, 24, 24, (uint8_t *)"dvp initializing...");

  /* 开始显示图像 */
  ov2640_capture();

  while(1)
  {

  }
}

error_status ov2640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 ov2640
  * @param  none
  * @retval error_status: SUCCESS, ERROR
  */
error_status ov2640_init(void)

void ov2640_capture(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start image capture and display on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ov2640_capture(void)

下载验证
摄像头初始化成功了之后,在LCD屏上显示图像。
图67. 实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