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的MCU为什么很多晶振电路都没有起振电容

楼主(2022-08-18):
比较好奇啊,沁恒的MCU为什么很多晶振电路都没有起振电容。是内置了么?

网友A:
是的,目前蓝牙mcu是内置的匹配电容,且可以通过软件来配置调节HSECFG_Capacitance(HSECap_20p);

网友B:
有源晶振吗

网友A(点评):
是无源晶振

网友C:
那个不需要呢?

网友D:
感觉现在反而使用内置晶振的比较多

网友E:
内置匹配电容了

网友F(2022-10-10):
我也比较好奇,为啥这么做呢?

网友G:
肯定是内置了啊,因为你用的晶振很多都是无源晶振的

网友H:
这可能是为了降低电容成本,还有就是内置的话精度比较高吧

网友I:
我还没用过他家产品,以后有机会我也想试试

网友J:
他家很多都这么设计,可能为了降低外围电路和板子的体积吧

网友K:
我觉得这样做挺好,值得推广的

网友L:
很喜欢这种操作啊,看来他家电路设计起来应该很容易

网友M:
我也没弄明白为啥这么做MCU,是内置稳定?

网友N:
我想说,那再内置个晶振是不是更好一点啊,是不是能让芯片给个电源就工作

网友O:
挺好的,这设计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我感觉就是能减小板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