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的32.768K的晶振参数是什么?

楼主(2022-08-19):
CH573的32.768K的晶振参数是什么?我看demo电路好像没有起振电容呢

网友A:
芯片内置32K,如果使用外部32K,一般外部晶振的精度都是可以满足的,起振电容内置,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

同样的32M,也是内置起振电容
可以在紧凑的版型上,省4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置32K,如果使用外部32K,一般外部晶振的精度都是可以满足的,起振电容内置,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

强啊,沁恒带内部配置匹配电容的操作,真的是绝了,好用

网友B:
参数单位?

网友C:
没有看懂你说是什么

网友D:
一般都是时钟采用这个 晶振。

网友E:
虽然很重要,但很少关心晶振参数,也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问的是哪种参数啊

网友G:
可以进行分频和倍频的参数吗

网友H:
沁恒带内部配置匹配电容的操作 真心不错啊

网友I:
它有内部的可以配置的起振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置32K,如果使用外部32K,一般外部晶振的精度都是可以满足的,起振电容内置,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

四个电容的占地也不小呢

网友K:
这个电容是分档次还是无级调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