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蓝牙天线部分设计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22-08-19):
沁恒蓝牙天线部分设计有什么讲究吗?有没有什么阻抗设计软件啊?或者天线参数设计啊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8599.html  硬件设计可以参考这个
天线部分ANT线要平滑走线,50欧姆阻抗匹配(上面的文档里面有参数介绍,适用于WCH的蓝牙芯片),针对不同的板厚(比如1.6mm  1.2mm 1.0mm  0.8mm  0.6mm),我们提供不同的天线封装,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器件库。
https://www.wch.cn/downloads/SCHPCB_ZIP.html

网友B:
这个问题同样遇到
自己发挥吧,成功了,就理所当然,失败了,就各种问题和原因分析,
还是有个文件好,能清楚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