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WB415测评】UART+DMA实现双缓冲高效收发

楼主(2022-08-18):
       数据手册上写AT32WB415有3个USART和14个通道的2个DMA
但由于WB415采用MCU和蓝牙SOC合封方式,受封装限制导致管脚引出做了牺牲,且有些管脚作为了MCU和蓝牙SOC的内部连接使用,所以,实际可用的串口只有2.5个。

DMA支持固定请求映射和弹性请求映射,可以灵活的接到各种外设上
对MCU熟悉的人都应该清楚,串口常见的应用方式有查询 中断和DMA这几种,从对CPU占用角度看,DMA方式 < 中断方式 <查询方式。
我将介绍一种利用DMA实现双缓冲的高效串口收发方式,这种方式是建立在DMA基础上的,如果没有DMA就没法应用我这种方式了。为了实现双缓冲,我们需要利用DMA的如下特性
我要利用DMA的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实现一次传输的2次相应过程,从而实现双缓冲,但由于DMA传输的次数是要预先设定的,对串口发送来说,还是没问题的,因为要发送的数据长度,你是知道的。但如果要接收不固定长度的数据,想要利用DMA来处理就比较麻烦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用到串口本身的一种特性了
这里我要利用串口空闲中断弥补DMA不能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的问题,当接收的数据没有达到触发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时,使用串口空闲中断来结束这帧数据的传输。整个收发方式的思路就是这样了,我们看看代码如何实现吧
由于整个方式都是在中断中实现的,main函数中主要是对DMA和串口的初始化。
以串口2为例,DMA配置如图所示。
将串口2的TX绑定到DMA1的CH1上,由于DMA支持弹性映射,也可以根据需求绑定到其他通道上,DMA发送完成中断这里没有开启,发送完成的处理我放到的串口发送完成中断中处理了,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
将串口2的RX帮定到了DMA的CH2上,由于DMA支持弹性映射,也可以根据需求绑定到其他通道上。通道4的中断我开启了 半传输中断 和 传输完成中断,这样在大数据传输时就可以实现双缓冲的目的了。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uint32_t)uart2_dma_buff.RX_BUFF.rx_buff;//内存地址
在CH2的内存地址设置这,我利用结构体将缓存区分为2个部分,正好与 半传输中断 和 传输完成中断 的数据缓存相对应。 其他具体细节见源码文件。
在配置串口时,先使能相关管脚的时钟和复用功能时钟,并配置相关NVIC中断使能。
       串口2 tx配置到PA2上,rx配置到PA3上。
在串口初始化中,要开启 空闲中断 和 发送完中断 空闲中断是用来处理DMA接收无法处理的不定长度数据。发送完中断用于关闭发送。
DMA中断函数用到绑定串口接收的中断,中断内分为 半传输处理 和传输完处理,将DMA接收到内存的数据进行处理
串口中断内分为发送完中断和空闲中断,发送完中断很好理解,就是关闭发送的DMA通道即可。空闲中断是用来处理不满足DMA接收通道的数据,弥补DMA存在的不足。
       WB415的USART1 USART2 USART3,都支持DMA, 将USART3使用DMA可以高效的实现与蓝牙SOC的通信。
@21ic大掌柜   @21ic小管家

网友A:
可以使用fifo吗

楼主:
可以用,但个人觉得没必要了

网友B:
串口还是中断好用一些。

网友C:
DMA的速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还是中断好用一些。

等你真正用起来就知道DMA有多好用。

楼主:
效率非常高,CPU占用小

网友D:
双缓冲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缓冲效果怎么样

大数据量时,非常高效

网友E:
手册上的数目并不是我们真正能够使用上的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上的数目并不是我们真正能够使用上的数目

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双缓冲效果怎么样

只能说可能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网友G:
雅特力要出M7了吗?

网友H:
能提高百分之多少的速度啊

网友I:
根据数据量的多少来选择发送方式吧

网友J:
DMA有多好用?可是我用不明白DMA啊

网友K:
感觉DMA调试过程比较曲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提高百分之多少的速度啊

是降低CPU的占用,降低中断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DMA有多好用?可是我用不明白DMA啊

需要理解DMA工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DMA调试过程比较曲折

需要理解中断工作过程

网友L:
要出m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