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WB415开发板使用printf,PC端串口调试助手无显示

楼主:
AT32WB415开发板使用uart_print_init(115200)和printf,PC端串口调试助手无显示。Main函数源码:

接线:(USB转串口的RX接AT32WB415开发板的TX(PA2))

PC端串口调试助手不显示:

网友A(2022-08-19):
你好,什么项目?AT LINK应该是自带串口的

网友:
端口选的不对,printf输出在AT-LINK上的串口上

网友B:
不需要外接串口的,AT-LINK自带虚拟串口。可以直接连接电脑上位机,显示。

网友C:
首先串口线没接地线;
其次要printf输出先重载fputc函数。
再就是串口要选对

网友D:
请参考一下example中 usart/printf 的例程,确保配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板凳正确,串口的连线在AT Link上,通过AT Link打印信息即可。

网友F:
AT-Link也有一个串口,不要选自己的串口。如果你要选自己的串口,需要重新配置默认的printf重定向串口。

网友G:
确定单片机已经发送了吗

网友H:
串口的连线在AT Link上

网友I:
接收端和发送端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J:
可以输出直接使用fputc函数吗

网友K:
通过AT Link打印信息即可

网友L:
不要选自己的串口

网友M:
这种需要接上三根线的串口

网友N:
楼主打屁股,串口GND (我看黑色就没接)不接上板卡,这个要给信号回流呢,纯软? 不了解硬件哦。

网友O:
重映射没有成功

网友P(2022-10-05):
你这没接好吧

网友Q:
Printf解除重定向(屏蔽与实际串口的重定向)。

网友R:
只要在需要用printf的文件里#include <stdio.h>就可以了,printf会自已的调用fputc函数来实现串口数据的输出。

网友S:
代码工程文件内添加“stdio.h”

串口初始化并将Printf重定向到实际的串口

网友T:
keil中printf 在keil中printf默认是向串口中发送数据的

网友U:
printf重定向,修改fputc()函数的内容~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ch);
}

网友V:
不管怎么样,printf 都要实现

你可以自己实现,也可以让keil实现

keil 已经实现的有两种, 上面的链接中就展示了这两种,你需要配置才能用

如果要自己实现,那就要 实现 printf 函数 的一切

网友W:
对于有串口的CPU, 可以使用自制的printf()将输出定向到串口上去。

网友X:
printf函数在“stdio.h”头文件中,所以该头文件要被引用。

网友Y(2023-02-07):
printf输出在AT-LINK上的串口上

网友Z:
需要重新编写fput函数的。

网友AA:
使用微库,因为使用微库的话,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

网友AB:
对printf的重定义参考

网友V:
printf 实际上是连续调用 fputc 来输出每一个字符的

网友AC:
怎么编写uart2 的printf

网友AD:
要用重定向printf来打印

网友AE:
这个串口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AF:
printf使用dma吗

网友AG:
int fputc(int ch, FILE *f)//重定向,让printf输出到串口

网友R:
这个是通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