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能否使用DMA搬运stm32g473的ccm sram的数据?

楼主(2022-08-19):
鉴于用户手册描述ccm sram都跟DMA1和DMA2有连接,但实际上,尝试用DMA把SRAM1中数据与CCM SRAM互传,或者在CCM SRAM中互传,或者CCM SRAM与外设互传,皆不成功,是手册信息错误还是其他原因,请教了。

网友A(2022-09-20):
我也想请教一下,CCM的数据是啥数据?

网友B:
这个我也没这么操作过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吧,把数据获取出来,然后再写到CCM SRAM之中呢?

网友D:
如果有条件,其实可以来官网问问ST的技术支持,他们都有在官网做技术解答的

网友E:
与外设互传都不成功了?

网友F:
你能把代码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G:
应该不能手册错误吧,毕竟ST的手册都很完善了

网友H:
有没有可能跟DMA的通道有关系啊?

网友I:
应该是能互传的吧,但是属实没这么做过

网友J:
你再好好看看手册呗,我觉得跟DMA12有关系

网友K(2023-02-22):
对于G4芯片,DMA是可以访问CCM RAM的,手册上也写得清楚,同时 从系统框架图上也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