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0 的spi_dma传输怎么能传输更长的字节

楼主(2022-08-19):
stm32H7B0 的spi_dma传输怎么能传输更长的字节 hal_spi_trancmitreceive_dma()函数中的size只有uint16_t这么

网友A:
这个函数里的size是DMA传输的数据个数不是数据宽度。如果说SPI支持的数据宽度,对于H7系列,4bit到32bit都支持的。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需要传递多大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