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9942这个芯片的细分桥臂的输出波形大家有吗

楼主(2022-08-19):
L9942这个芯片的细分设置下,输出峭壁上的电压波形用示波器测很奇怪,但是有一点能和峭壁上的电流波形对上,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仪器精度不够还是为什么

网友A(2022-09-20):
没有这个波形啊,官方手册没有么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上面都有推荐电路之类的吧,或者推荐波形

网友C:
感觉是你电路上的事儿呢

网友D:
你的仪器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E:
正常来说,电压波形测试可以考虑示波器的,一般示波器也够用了的

网友F:
应该跟精度没啥关系吧,示波器应该都是够用的

网友G:
你可以看看程序配置呢,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H:
只有一点点能对上,是不是就是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I:
给我感觉是你设置的问题,而不是仪器精度的问题

网友J:
示波器你可以让它保存数据,好好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