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通信硬件问题?103芯片烧毁!

楼主(2022-08-20):
我把STM32F407VET6芯片的串口5的三个引脚TX RX GND
分别跟STM32F103VET6串口5的RX TX GND 三个引脚直接相连后!上电103芯片发烫,烧毁!不知道什么原因?芯片内部应该都有上下拉电阻吧!

网友A:
电源有问题么?

网友B:
难道是电流过大

网友C:
检查一下F103那边电路是否存在短路情况,电源方面好好检查确认下

网友D:
建议中间加一个几十电阻,这样即使程序有问题,电阻也可以限流,不至于烧毁

网友E:
如果两个芯片不能同时上下电的话,那么也会存在风险的。所以中间串联电阻很有必要的。至少要几百欧姆,当然最好还要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F:
实际测量下吧

网友G:
这很奇怪,还能再操作一遍吗,先只连GND,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G:
一般只有TXD带电,怀疑是GND和TXD接反了,导致有负电压,然后单片机系统错误。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导致芯片烧毁的?

网友I:
看下电源是不有问题

网友J:
一般应该在串口位置有通讯芯片的,这样减少MCU损伤问题,或者再加一些保护电路

网友K(2022-09-20):
把你接的电路看看,是不是接错了啊

网友L:
正常是引脚电平应该是OK的

网友M:
按理来说不会烧毁的,你确认一下接入的电平吧

网友N:
是不是你热插拔接的啊,你这样容易引起静电的

网友O:
是百分百故障烧毁吗?我觉得是因为你带电作业呢

网友P:
如果电平不一致会导致烧坏的,但都是ST的,电平 应该都是3.3V吧

网友Q:
怀疑是有静电吧,不然没啥理由了

网友R:
你换一组芯片是否就不会有故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