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tm32l431的最小系统,使用串口调试

楼主(2022-08-19):
我做了一个stm32l431的最小系统,使用串口调试的时候,出现了rx发出help,tx接受到he的现象,这个是啥原因,硬件上,程序在公版上测试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RX和TX是否有短路,串口接收板的RX和TX是否有干扰。

网友B:
STM32L431芯片支持TX和RX引脚功能互换,你检测确认是否开启串口SWAP功能,以及测试TX发送和RX接收功能

网友C:
没收全,仿真看看,或者数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