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LTC4020充电器电路 输出 PMOS发热严重

楼主(2022-08-19):
请教各位前辈,现在按照LTC4020芯片官网电路,搭了一个8串锂电池充电电路,充电电流设置2A
DC/DC 输出 VOUT电压设置为36.68V,电池浮充电压设置为33.6V
现在实际测试发现,电池组电压为32.5V时,此时应该为恒流充电,实际充电电流有7A,
PMOS管压降大,发热严重,没有看到手册所说的PMOS处于低阻抗导通状态,更像是一个线性导通器件,
怎么能够将PMOS处于完全导通状态,降低热耗?是不是电路哪里还有问题?

@jackliu999 :有新电感的话直接代换试试看。
@王栋春 :电感有发热,如何确定是否正常?
电感是否正常?

网友A:
VOUT电压设置为36.68V,电池组电压为32.5V时,实际充电电流有7A,则mos管功耗P=(36.68-32.5)*7≈30W,MOS管应该发热。这里的问题是没有恒流造成的,应该解决恒流问题。2A恒流情况下,MOS必然工作于线性状态,功耗约为8W多,发热会正常。

网友B:
你选的P-MOSFET IRF5210 发热很正常。没烧掉,只是热而已。
它的Ron = 60mΩ, 7A*7A* 60mΩ =3W ,当然烫。

要不你换个其他型号管子。比如用原厂推荐的SI7135 ,温升可以减少将近一半

网友B:
IRF4905PbF  20 mΩ;ME60P06T          13 mΩ.

网友B:
另外你的PCB布线有问题,恒流7A 不对头,理论值应该是10A. 布线多出2 mΩ寄生电阻.
还好歪打正着,帮你躲过一劫,没烧了PMOS

网友C(2024-02-28):
8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