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电阻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
Q1:RC电路中如果我要输出固定的频率比如说20Hz,如何调电阻和电容?是用f0=1/2πRC这个公式吗,是不是要先确定电容的值
答:RC震荡电路有多种类型,每种有不同的公式,而且很多电路并不止一个电阻和电容。

Q2:对于信号线接入电容对于信号速率的影响怎么判定?

PDF上说明,电阻R18,R19是选装的,并说明电容C11,C12越大,传输速率越慢。
这样,如果仅仅接入电容C11,C12,在工程角度上如何近似的判断传输速率上限?

答:以上是 I2C 电路
I2C 电路,允许多个设备共用一个总线,一般速度不高多数是 400KHz,I2C 电路多数是一对多的电路,有多个线路分支,再 PCB 设计上很难做阻抗匹配。
在信号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信号反射叠加形成振铃,影响信号的完整性,会产生错误。
这种 RC 是消除数字信号振铃的一种有效措施。
阻容的选择一般多数是经验性的,根据信号的时钟频率,经验性估算,一般是 RC 回路时间常数的几倍到几十倍。

Q3:运放放大相同倍数,电阻不同对负载的影响

R1 R6取2K,R2 R4取20K,放大100倍,R1 R6取1K,R2 R4取10K,放大也是100倍,对后续电路有何影响?实际电路后面串的电阻,然后积分调理AD转换,为什么数据差别很大
答:主要影响了输入和输出阻抗,运用放大器时,电路的输入阻抗与电路形式有关系,同相放大电路可以认为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即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但反相放大电路输入阻抗与反向端串联的电阻相同,所以2k与1k会影响输入电阻,输入电阻会影响进入本级电路的信号,影响具体有多大,这个要看前级信号的输出电阻有多大了,一般前级输出电阻越小,后级输入电阻越大,效果越好,对于本电路,由于还在r2r4上并联了一个电容,会影响电容的充放电,因为这个电容比较小,所以仅考虑对于频率较高的信号得1影响。电阻不同会改变电路的频率响应,直接影响输出,所以,这个电阻也不是随便加的,不是放大倍数相同就可以了,如果本电路后级还连接了电路,那么这些电阻是本级的输出电阻,也会对后级信号产生影响。

Q4:两个电阻串联,其中一个电阻上面并联了一个电容,还是起到滤波作用吗?
答:滤波,延时作用,基本上就是这些。

Q5:一个10V直流电压源供电的电路中,电容2和电容3 并连后 与 电容1 串连 求电容1 2 3最终电压

一个10V直流电压源供电的电路中,3个电容C1: 6纳F C2:2纳发 C3:4nF , C2和C3 并连后 与 C1 串连,
3个电容初始状态
(1) 第一种情况是 电压均为0,
(2) 第二种情况是 C1初始电压为1V C2 初始2V C3 初始4V ,

问这个电路进入稳态后,3个电容各自的电压是多少,如何计算

答:电容电压是指它的耐压,即额定电压,是电解电容器能够承受的最大工作电压,必须大于工作电压。 电容和电压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如果知道电压,可以通过公式计算电容。对于平行板电容器,有通用公式C=Q/U,即电容=电荷量/电压。

Q6:反相比例运算中的电容和电阻的功能?

请问这个电阳和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我大概知道是产生一个负5V的电压。没有这个电容和电阻,也可以产生负5V,加这个电容和电阻,有哪些优点,能改善什么特点?

答:电容,低通滤波,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带增益的低通滤波器。

电阻,运放的输出电阻很小,一般是 0 欧姆,在很多电路需要电阻阻抗匹配。这个电阻应该是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Q7:超声波发射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分析一下超声波发射电路,从单片机TR引脚怎样到达换能器ULT1的,那几个电阻电容的具体作用

答:R1被短路三极管对其他电路无影响作用,后面电路只是组成一个H桥电路,输入接高电平输出是不会有什么超声波的

Q8:能解释一下这个模电电路原理吗
工作后上面输入声音上面亮,下面输入下面亮

答:声音经过2级放大使得Q2或Q4导通低电平触发2个非门组成的触发器输出对应高电平并控制另一个非门输出低电平。

常见电容电阻问题,同各位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