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施密特触发输入

楼主(2022-08-19):
M480例程中为什么SPI clock脚要使能施密特触发功能呢?有什么意义吗?master的例程以及slaver的例程都有这样一个动作。

M480_BSP_CMSIS_V3.05.003\SampleCode\StdDriver\SPI_MasterFIFOMode

网友A:
施密特触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好像还是那会数电上学过了

网友C:
用的比较少了,不知道哪里用的比较多

网友D:
是不是可以保持避免漏掉啊

网友E:
感觉可以避免静电或者高电压的冲击

网友F:
提高它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G:
施密特触发器通常用作缓冲器消除输入端的干扰

网友H:
这种触发器最大的作用就是能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