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定时器编码器模式下,如何让计数加一或者减一产生中断?

楼主(2022-08-19):
STM32F10X定时器编码器模式下,如何让计数加一或者减一产生中断?就是说采集到脉冲变换就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A(2022-09-20):
正常来说是可以实现这种吧,编码器变化是很容易检测到的

网友B:
你看看ST的关于定时器应用在编码器模式下,杂用呗

网友C:
没这么弄呀,我到现在都没做过关于编码器的项目

网友D:
你仿真看看,变化的时候有什么标记么

网友E:
我记得你采用交叉编码器模式自动就能识别呢

网友F:
编码器模式是自带吧,这个功能

网友G:
这个脉冲应该被定时器识别吧

网友H:
话说,这种模式是输入捕获模式是么

网友I:
网上应该有定时器当编码器模式的操作吧,你看看是不是自带这个功能啊

网友J:
没弄过,不过应该定时器配置这块就能实现

网友K(2023-02-22):
基准时钟 预分频器 计数器计数器与自动重装载寄存器进行比较相等时计时时间到进行中断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