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F460 iap 跳转SysTick配置失效

楼主(2022-08-19):
HCF460 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后SysTick配置失效,SysTick_Delay失效,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A:
app单独测试呢?怀疑本身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boot跳转前都反初始化了,那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boot跳转前没有反初始化,boot和app主频跑的不一样,那么Systick会不准,但不至于失效。
所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不可能失效

网友C:
为何主频不配置一致呢?
时效是不会的,跟配置有关应该

网友D:
原因是什么哪?app配置问题吧

网友E:
你看一下SysTick寄存器,那些寄存器内容是否正常。

网友E:
这样测试一下,在跳转到APP前看一下SysTick寄存器的配置,然后跳转后看一下SysTick的配置。

网友E:
我怀疑是跳转到APP后对SysTick进行了配置,导致SysTick出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在boot跳转前禁用了中断,到app没打开,所以SysTick中断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