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电机需要隔离吗?

楼主(2022-08-19):
最近需要使用stm32控制57步进电机,看网上的设计,大都要隔离,之前没有控制过电机,不知道这个隔离指什么呢?是用光耦转换一下电压、用磁珠隔离两个地还是必须得用隔离电源模块单独输出一路电源呢?在PCB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得注意的吗?

楼主:

我用的drv8255驱动电机

网友A:
数字隔离,我们有代理

网友B:
隔离?看你是多大功率的,主要是串扰,如果串扰在ttl的允许范围之内,不需要隔离吧,如果是压差很大,就要考虑隔离了。

楼主(点评):
好嘞,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么小 一个电机 ,完全 无需 隔离 。
俺这个 驱动 1000瓦 功率 也 是直接驱动 。 ...

学习了,实在太感谢了,

网友D(2022-10-08):

所有“动力驱动”都必须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