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定时器输出比较翻转模式控制8路步进电机旋转

楼主(2022-08-19):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即给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则转过一个步距角。这一线性关系的存在,加上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等特点。使得在速度、位置等控制领域用步进电机来控制变的非常的简单。
  利用STM32定时器的输出比较翻转模式产生脉冲驱动步进电机运转

首先定时定时器驱动引脚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Speed;                        // 转速
  __IO uint32_t Step;             // 步数
}Motor_TypeDef;
extern Motor_TypeDef Motor[8];           //  8个电机

/* 宏定义 --------------------------------------------------------------------*/
#define STEPMOTOR_GROUP1_TIMx                    TIM1
#define STEPMOTOR_GROUP1_TIM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define STEPMOTOR_GROUP1_TIM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1_CLK_DISABLE()
#define STEPMOTOR_GROUP1_TIMx_IRQn               TIM1_CC_IRQn
#define STEPMOTOR_GROUP1_TIMx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define STEPMOTOR_GROUP1_TIM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输出控制脉冲给电机驱动器

/* 步进电机电机 */
/* 1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1                      TIM_CHANNEL_1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1                 GPIOA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1                  GPIO_PIN_8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2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2                      TIM_CHANNEL_2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2                 GPIOA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2                  GPIO_PIN_9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3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3                      TIM_CHANNEL_3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3                 GPIOA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3                  GPIO_PIN_10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define STEPMOTOR_GROUP2_TIMx                    TIM8
#define STEPMOTOR_GROUP2_TIM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8_CLK_ENABLE()
#define STEPMOTOR_GROUP2_TIM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8_CLK_DISABLE()
#define STEPMOTOR_GROUP2_TIMx_IRQn               TIM8_CC_IRQn
#define STEPMOTOR_GROUP2_TIMx_IRQHandler         TIM8_CC_IRQHandler
#define STEPMOTOR_GROUP2_TIM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输出控制脉冲给电机驱动器
/* 4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4                      TIM_CHANNEL_1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4                 GPIOC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4                  GPIO_PIN_6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5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5                      TIM_CHANNEL_2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5                 GPIOC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5                  GPIO_PIN_7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6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6                      TIM_CHANNEL_3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6                 GPIOC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6                  GPIO_PIN_8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define STEPMOTOR_GROUP3_TIMx                    TIM3
#define STEPMOTOR_GROUP3_TIM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define STEPMOTOR_GROUP3_TIM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3_CLK_DISABLE()
#define STEPMOTOR_GROUP3_TIMx_IRQn               TIM3_IRQn
#define STEPMOTOR_GROUP3_TIMx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define STEPMOTOR_GROUP3_TIM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输出控制脉冲给电机驱动器

/* 7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7                      TIM_CHANNEL_3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7                 GPIOB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7                  GPIO_PIN_0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8 */
#define STEPMOTOR_TIM_CHL_8                      TIM_CHANNEL_4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ORT_8                 GPIOB                            // 对应驱动器的PUL-(驱动器使用共阳接法)
#define STEPMOTOR_TIM_PUL_PIN_8                  GPIO_PIN_1                       // 而PLU+直接接开发板的5V(或者3.3V)

// 定义定时器预分频,定时器实际时钟频率为:72MHz/(STEPMOTOR_TIMx_PRESCALER+1)
#define STEPMOTOR_TIM_PRESCALER               7  // 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设置为:   16  细分

// 定义定时器周期,输出比较模式周期设置为0xFFFF
#define STEPMOTOR_TIM_PERIOD                   0xFFFF
// 定义高级定时器重复计数寄存器值
#define STEPMOTOR_TIM_REPETITIONCOUNTER       0

/* 扩展变量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STEPMOTOR_Group1;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STEPMOTOR_Group2;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STEPMOTOR_Group3;
/* 函数声明 ------------------------------------------------------------------*/

void STEPMOTOR_TIMx_Init(void);

然后做驱动引脚和定时器初始化

#include "StepMotor/bsp_STEPMOTOR.h"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STEPMOTOR_Group1;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STEPMOTOR_Group2;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STEPMOTOR_Group3;

__IO uint16_t Toggle_Pulse = 500;         // 比较输出周期,值越小输出频率越快
Motor_TypeDef Motor[8] ;                 //  8个电机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驱动器相关GPIO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引脚端口时钟使能 */
  STEPMOTOR_GROUP1_TIM_GPIO_CLK_ENABLE();
  STEPMOTOR_GROUP2_TIM_GPIO_CLK_ENABLE();
  STEPMOTOR_GROUP3_TIM_GPIO_CLK_ENABLE();

/*---- Group1 SM GPIO Init ----------*/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1, &GPIO_InitStruct);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2;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2, &GPIO_InitStruct);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3;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3, &GPIO_InitStruct);

/*---- Group2 SM GPIO Init ----------*/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4;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4, &GPIO_InitStruct);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5;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5, &GPIO_InitStruct);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6;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6, &GPIO_InitStruct);

/*---- Group3 SM GPIO Init ----------*/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7;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7, &GPIO_InitStruct);

  /* 驱动器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STEPMOTOR_TIM_PUL_PIN_8;
  HAL_GPIO_Init(STEPMOTOR_TIM_PUL_PORT_8,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驱动器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TEPMOTOR_TIMx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定时器时钟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定时器通道比较输出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STEPMOTOR_GROUP1_TIM_CLK_ENABLE();
  STEPMOTOR_GROUP2_TIM_CLK_ENABLE();
  STEPMOTOR_GROUP3_TIM_CLK_ENABLE();

  /* 定时器基本环境配置 */
  htimx_STEPMOTOR_Group1.Instance = STEPMOTOR_GROUP1_TIMx;                          // 定时器编号
  htimx_STEPMOTOR_Group1.Init.Prescaler = STEPMOTOR_TIM_PRESCALER;                  // 定时器预分频器
  htimx_STEPMOTOR_Group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htimx_STEPMOTOR_Group1.Init.Period = STEPMOTOR_TIM_PERIOD;                        // 定时器周期
  htimx_STEPMOTOR_Group1.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 时钟分频
  htimx_STEPMOTOR_Group1.Init.RepetitionCounter = STEPMOTOR_TIM_REPETITIONCOUNTER;  // 重复计数器
  HAL_TIM_Base_Init(&htimx_STEPMOTOR_Group1);

  htimx_STEPMOTOR_Group2 = htimx_STEPMOTOR_Group1;
  htimx_STEPMOTOR_Group2.Instance = STEPMOTOR_GROUP2_TIMx;                          // 定时器编号
  HAL_TIM_Base_Init(&htimx_STEPMOTOR_Group2);

  htimx_STEPMOTOR_Group3 = htimx_STEPMOTOR_Group1;
  htimx_STEPMOTOR_Group3.Instance = STEPMOTOR_GROUP3_TIMx;                          // 定时器编号
  HAL_TIM_Base_Init(&htimx_STEPMOTOR_Group3);

  /* 定时器时钟源配置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 使用内部时钟源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_STEPMOTOR_Group1, &sClockSourceConfig);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_STEPMOTOR_Group2, &sClockSourceConfig);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_STEPMOTOR_Group3, &sClockSourceConfig);

  /* 定时器比较输出配置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 比较输出模式:反转输出
  sConfigOC.Pulse = Toggle_Pulse;                      // 脉冲数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 快速模式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空闲电平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互补通道空闲电平

  /* 定时器三通道比较输出 */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1,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1);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1,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2);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1,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2,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4);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2,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5);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2,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6);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3,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7);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x_STEPMOTOR_Group3, &sConfigOC, STEPMOTOR_TIM_CHL_8);

  /* 配置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并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STEPMOTOR_GROUP1_TIMx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TEPMOTOR_GROUP1_TIMx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STEPMOTOR_GROUP2_TIMx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TEPMOTOR_GROUP2_TIMx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STEPMOTOR_GROUP3_TIMx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TEPMOTOR_GROUP3_TIMx_IRQn);

}

定时和初始化运行参数

/* 私有变量 ------------------------------------------------------------------*/
__IO uint32_t Step_Cnt[8] = {0};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参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Init_Param()
{
  Motor[0].Speed = 500;   // 速度
  Motor[0].Step = 6400*5; // 转动5圈
  Motor[1].Speed = 800;
  Motor[1].Step = 6400*5;
  Motor[2].Speed = 1100;
  Motor[2].Step = 6400*5;
  Motor[3].Speed = 1400;
  Motor[3].Step = 6400*5;
  Motor[4].Speed = 1700;
  Motor[4].Step = 6400*5;
  Motor[5].Speed = 2000;
  Motor[5].Step = 6400*5;
  Motor[6].Speed = 2300;
  Motor[6].Step = 6400*5;
  Motor[7].Speed = 2600;
  Motor[7].Step = 6400*5;
  Step_Cnt[0]=Step_Cnt[1]=Step_Cnt[2]=Step_Cnt[3]=0;// 步数记录
  Step_Cnt[4]=Step_Cnt[5]=Step_Cnt[6]=Step_Cnt[7]=0;
}

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编辑控制代码

/**
  * 函数功能: 定时器比较输出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htim:定时器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__IO  uint8_t i_Cnt[8] = {0};  // 步数计数
void HAL_TIM_OC_Delay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__IO uint16_t count = 0;
  __IO uint8_t ActiveChl = htim->Channel;
/*----第一组电机------------------------------*/
  if( htim == &htimx_STEPMOTOR_Group1)
  {
    switch(ActiveChl)
    {
      /* 定时器通道1 比较中断*/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 确定比较翻转时间 */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1,count+Motor[0].Speed);
        /* 记录脉冲个数 */
        i_Cnt[0] ++;
        if(i_Cnt[0] == 2)
        {
          i_Cnt[0] = 0;
          Step_Cnt[0] ++;
          /* 到达目标脉冲数 停止输出 */
          if(Step_Cnt[0] == Motor[0].Step )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1);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1,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2: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2,count+Motor[1].Speed);
        i_Cnt[1] ++;
        if(i_Cnt[1] == 2)
        {
          i_Cnt[1] = 0;
          Step_Cnt[1] ++;
          if(Step_Cnt[1] == Motor[1].Step )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2);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2,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3,count+Motor[2].Speed);
        i_Cnt[2] ++;
        if(i_Cnt[2] == 2)
        {
          i_Cnt[2] = 0;
          Step_Cnt[2] ++;
          if(Step_Cnt[2] == Motor[2].Step )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3);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3,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
  }
/*----------------------------------------------*/
  if( htim == &htimx_STEPMOTOR_Group2)
  {
    switch(ActiveChl)
    {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4,count+Motor[3].Speed);
        i_Cnt[3] ++;
        if(i_Cnt[3] == 2)
        {
          i_Cnt[3] = 0;
          Step_Cnt[3] ++;
          if(Step_Cnt[3] == Motor[3].Step)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1);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4,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2: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5,count+Motor[4].Speed);
        i_Cnt[4] ++;
        if(i_Cnt[4] == 2)
        {
          i_Cnt[4] = 0;
          Step_Cnt[4] ++;
          if(Step_Cnt[4] == Motor[4].Step)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2);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5,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6,count+Motor[5].Speed);
        i_Cnt[5] ++;
        if(i_Cnt[5] == 2)
        {
          i_Cnt[5] = 0;
          Step_Cnt[5] ++;
          if(Step_Cnt[5] == Motor[5].Step)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3);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6,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
  }
/*---------------------------------------------------*/
  if( htim == &htimx_STEPMOTOR_Group3)
  {
    switch(ActiveChl)
    {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7,count+Motor[6].Speed);
        i_Cnt[6] ++;
        if(i_Cnt[6] == 2)
        {
          i_Cnt[6] = 0;
          Step_Cnt[6] ++;
          if(Step_Cnt[6] == Motor[0].Step)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3);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7,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case HAL_TIM_ACTIVE_CHANNEL_4: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STEPMOTOR_TIM_CHL_8,count+Motor[7].Speed);
        i_Cnt[7] ++;
        if(i_Cnt[7] == 2)
        {
          i_Cnt[7] = 0;
          Step_Cnt[7] ++;
          if(Step_Cnt[7] == Motor[7].Step)
          {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TIM_IT_CC4);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STEPMOTOR_TIM_CHL_8, TIM_CCx_DISABLE);
          }
        }
        break;
    }
  }
}

  在主程序中调用就可以实现电机运转控制了
      Init_Param();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1,STEPMOTOR_TIM_CHL_1);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1,STEPMOTOR_TIM_CHL_2);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1,STEPMOTOR_TIM_CHL_3);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2,STEPMOTOR_TIM_CHL_4);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2,STEPMOTOR_TIM_CHL_5);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2,STEPMOTOR_TIM_CHL_6);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3,STEPMOTOR_TIM_CHL_7);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_Group3,STEPMOTOR_TIM_CHL_8);

网友A(2022-10-01):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C(2023-01-20):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D: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C: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E: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F: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G: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H: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A: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I: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B: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