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驱动可控硅的象限问题

楼主(2022-08-19):
#21ic问答#
问下可控硅应用问题
可控硅信号光耦 让可控硅的A2和G导通,是怎么触发可控硅的? 这种不外接电压触发,是属于哪个象限

用自触发的器件驱动

网友A: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B:
开始肯定需要一个短时的脉冲信号去驱动,驱动完成以后因为擎柱效应,就是自己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