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关于CH32V307的USB 虚拟串口的疑问

楼主(2022-08-19):
目前修改例子 可以实现多串口的vcp功能, 想问下, 如何修改pc端的端口名称?

网友A:
您好,计算机设备管理器的串口名称由驱动INF文件指定,修改该文件内容即可,需注意修改文件会导致数字签名无效。

网友B:
这个驱动怎么编写呢

网友C:
CH32V307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怎么编写呢

您好,不需要编写驱动,如果您当前实现的是CDC类虚拟串口,可以参考CH343CDC.ZIP资料包中的INF文件。将INF中的厂商ID和产品ID以及需要指定的COM虚拟串口名称修改成需要的信息即可。
自动安装:点击文件夹中EXE文件自动安装;
手动安装:右键设备->点击“属性->”“更新驱动程序”,选中文件夹手动更新;

网友E:
CH32V307也可以虚拟串口吗?

网友F:
这个的速度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