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还不知道电机转速?看看电机重点应用:基于GD32的M/T法测速

楼主(2022-08-19):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前言

大家好,好久没写原创了,失踪人口回归首秀。带大家玩一玩电机测速。

在有感电机控制中,获取电机转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转速获取越准确,控制电机时越方便,抛开霍尔不谈,这里讨论电机编码器。

目前常见的电机编码器按种类分为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相对较为方便,编码器直接通过通讯接口输出绝对位置信息,MCU接收角度信息便可。而增量编码器就需要MCU测量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通过计算脉冲信号的频率,从而计算实际转速,同时通过A  B两相的相位差获取旋转方向。通过这样的方式测量转速一般有三种方法,下面就这三种方法展开介绍,并分析每个方法的优劣势。

一、测频率法(M法)

M法测速又称“定时测角法”,指在一定周期T内,测量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个数M1,然后计算出转速。

首先已知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会产生P个脉冲信号,P由编码器线数和倍频数的乘积决定,例如2500线4倍频编码器,则P = 2500*4 = 10000。在一定时间周期T内,测量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个数M1,则编码器输出频率为:

用频率f除以一圈脉冲数p就可以得到电机转速n:

电机转速单位为r/min,所以还需要再乘以60:

电机一圈脉冲数P和周期T一般是已知常数,那电机的转速和单位时间内的脉冲计数M1成正比,试想,当单位时间内捕获到M1个脉冲,刚好未捕捉到M1+1个脉冲,此时误差最大,最大误差为一个脉冲,所以误差率为:

测速误差率与脉冲个数成反比关系,转速越高 M1 值越大,当转速很低时,M1 值很小,误差率会变大,因此 M 法适合高速测量

二、测周期法(T法)

T 法又称“定角测时法”,是测量编码器相邻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计算转速,也被称为周期法。实际使用中通过一个高频时钟脉冲的个数 M2 来计算编码器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

另高频脉冲频率为f0,两个相邻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Tt = M2/f0,电机的转速可以表示为:

T法测速误差来源于高频脉冲数量,最多可能产生一个高频脉冲的误差,当产生了一个脉冲误差时,最大误差率为:

这里可以预料到的是,转速越快,间隔时间Tt越短,高频脉冲个数M2越少,当丢失一个高频脉冲数,就会对转速造成很大影响。当转速越慢,单位时间的M2越多,误差越小。因此T法测速更适合低转速应用

三、M/T法测速

以采样周期为基准,在采样时间T内,同时计算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量M1和高频脉冲数量M2,同时尽量保持两个计数时间的的严格同步,最大限度减小误差。

设电机旋转一圈编码器输出脉冲数为p,高频脉冲频率为fc,T时间内,高频脉冲计数为M2,编码器输出脉冲数为M1,则此时T时间内电机旋转圈数:

一秒电机旋转圈数为:

每分钟的转速为:

T可通过高频脉冲计数原理求得:

所以最终电机转速为:

此种方式在低速和高速都有很高的分辨率,最适合宽速度检测范围使用。

四、如何在GD32单片机上实现上述过程

这里本人从M法测速开始,发现低转速速度误差太大,于是升级了M/T法测速,这里仅介绍这两种的实现,T法就不做实现,其实M/T能实现,T法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啦。下文将逐步讲解我的开发历程。

1. 试验资料

    a. GD32E230C8T6
    b. LME2500FE   2500线四倍频磁编码器
    c. 纸飞机串口助手
    d. 伺服电机+驱动器

2. M法测速实现及试验结果

在设计初期,使用定时器2的通道0输入捕获来获取编码器的输出脉冲M1,同时使用定时器0作为时间T。

首先将定时器2设置为输入捕获,同时开启通道0的中断,每捕获到一个脉冲则进入一次中断,将标志位+1;定时器0作为普通中断,开启溢出中断,定时检测捕获数量。计算完成存入数组,在主函数转换为速度,通过串口发送到PC进行显示。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enable the TIMER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timer_channel_in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icinitpara);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
    timer_input_pwm_captur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2, TIMER_SMCFG_TRGSEL_CI0FE0);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2, TIMER_SLAVE_MODE_RESTART);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CH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 TIMER_INT_CH0);
    timer_enable(TIMER2);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timer_deinit(TIMER0);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9;//1MS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TIMER_INT_FLAG_UP);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TIMER_INT_FLAG_UP);
    timer_enable(TIMER0);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CH0)){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CH0);
                                readvalue2++;
    }
}
void TIMER0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FLAG_UP);
                if(readvalue2 > readvalue1){
                                count = (readvalue2 - readvalue1);
                }else{
                                count = ((0xFFFFU - readvalue1) + readvalue2);
                }
                TIM_NUM++;
                readvalue1=readvalue2;
                if(TIM_NUM>999&TIM_NUM<1999)
                {
                        Speed_num[TIM_NUM-1000] = count+1;
                }
                if(TIM_NUM>1999)
                {
                        timer_disable(TIMER0);
                }
        }
}

在定时器0的中断响应函数中,对TIMER0的当前捕获值和上一次捕捉只进行运算,得出单位时间T内的脉冲数量,并将值保存进Speed_num数组,保存到1000个TIMER0失能中断,主函数开始处理数据并发送到上位机。

    while(1){
                if(TIM_NUM>1999)
                {
                        for(uint16_t p=0;p<999;p++)
                        {
                                kalman_height = Speed_num[p]*60/10000*0.02;
        //                                                kalman_height=kalmanFilter(&KFP_height,kalman_height);
                                printf("{Speed:%f}\n",kalman_height);
                        }
                        TIM_NUM = 0;
                        timer_enable(TIMER0);
                }

    }

其中,M1 = Speed_num[p],P = 2500*4 = 10000,T = 20ms =0.02s。

开启伺服电机驱动器,设置速度3000转,先使用驱动器读取一下速度波动,如下图一所示:

图一:伺服驱动读取速度波动-3000rp/m

再通过串口助手获取单片机M法测速速度波动,如下图二所示:

图二:M法测速测得速度波动-3000rp/m

因为两张图的采样频率不同,显示的效果也会不同,而且驱动器会进行数据滤波,但是还是可以看出速度分布在3000附近,下面我们将速度数据卡尔曼滤波(后文所有的图均默认进行滤波处理),如下图三所示。

图三:M法卡尔曼滤波速度-3000rp/m

由上图三和图一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们使用GD32的M法测速在3000转时表现较好,基本和驱动器测得数据较为吻合,说明方法是没问题的,于是我们降低转速,继续对比。

图四:伺服驱动读取速度波动-2000rp/m

图五:M法卡尔曼滤波速度-2000rp/m

图六:伺服驱动读取速度波动-1000rp/m

图七:M法卡尔曼滤波速度-1000rp/m

从图四-图七,对比就会发现,在2000rp/m时,速度已经发生了偏移,速度点以2002rp/m为中心分布,在1000rp/m时,速度点以2004rp/m为中心分布,速度越低,产生的速度误差越大。

3. M/T法测速实现及试验结果

初期试验:

一开始我使用三个定时器,

定时器2继续使用M法的捕获功能,捕获M1的值,使用定时器14产生高频脉冲,每当计数器到达就触发中断,获取M2的值,最后在定时器0中定时获取M1和M2的值,在主函数打印。此方法在3500rp/m以下均无问题,但是速度再提高,编码器输出的频率增高,导致中断处理不过来了,M1不再随着转速的提高而提高,速度显示也就无法提高了。后来想到这块MCU的定时器是有正交译码器的。如此便不会受中断的影响。

GD32E230之正交译码器的M/T法测速。

介于本篇文章篇幅已经很长了, 就不介绍定时器的正交译码器功能了,该功能网络上资料很多,这里不赘述,我们从代码入手:

int rmp;
int m1,m2;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the GPIO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configure PA6(TIMER2 CH0)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7);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定时器2  用于捕获编码器输出脉冲数*/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enable the TIMER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 deinit a TIMER */
    timer_deinit(TIMER2);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 initialize TIMER channel inpu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channel_in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icinitpara);
    /* TIMER2 CH0 PWM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timer_icinitpara);

         timer_quadrature_decoder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ENCODER_MODE2,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2, TIMER_ENCODER_MODE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 TIMER_INT_UP);
    /* TIMER2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定时器0  用于周期获取脉冲数和高频时钟脉冲***/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enable the TIMER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 disable a TIMER */
    timer_deinit(TIMER0);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1S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TIMER_INT_FLAG_UP);
    /*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TIMER_INT_FLAG_UP);
    /* TIMER2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0);
}

/****定时器14  用于产生高频时钟脉冲****/
void timer14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enable the TIMER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4);
    /* disable a TIMER */
    timer_deinit(TIMER14);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359;//624us采样一次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4, &timer_initpara);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4);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4,TIMER_INT_FLAG_UP);
    /*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4,TIMER_INT_FLAG_UP);
    /* TIMER2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4);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
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4,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4, TIMER_FLAG_UP);
                m2++;
        }
}
int m1_data[point_num],m2_data[point_num];
void TIMER0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FLAG_UP);
                m1 = timer_counter_read(TIMER2);
                if(TIM_NUM<point_num)
                {
                        m1_data[TIM_NUM] = m1;
                        m2_data[TIM_NUM] = m2;
                        TIM_NUM++;
                                        m1 = 0;
                                m2 = 0;
                }else
                {
                        timer_disable(TIMER0);
                        timer_disable(TIMER2);
                        timer_disable(TIMER14);
                }

        }
}

TIMER2作为高级定时器,拥有正交译码器的功能,我们将其通道0和通道1接到编码器的A和B相,初始化TIMER2为译码器模式

  1.   timer_quadrature_decoder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ENCODER_MODE2,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2.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2, TIMER_ENCODER_MODE2);

主要就是这两个函数,其他的几乎和普通定时器设置差不多。

TIMER14用于产生一个100K的高频时钟脉冲,并使能溢出中断,每产生一个脉冲则将M2的值累加1;

       定时器0  用于周期获取脉冲数和高频时钟脉冲数,并使能溢出中断,中断到达后读取TIMER2的计数值,该值的变化量与编码器输出脉冲相同,计算两次之间的差值即为每次采样脉冲间隔的编码器脉冲数。中断中将M1和M2的值存入数组,在主函数进行速度计算并输出:
    while(1){
        if(TIM_NUM>point_num-2)
        {
                for(uint16_t p=5;p<point_num-2;p++)
                {
                        m1calc = m1_data[p]-m1_data[p+1];
                        if(m1calc<0)
                        {
                                m1calc = m1calc+65535;
                        }
                        Speed_num[p] = (float)(60*m1calc*100000)/(m2_data[p]*10000);
                        kalman_height = kalmanFilter(&KFP_height,Speed_num[p]);
//                                                printf("{Speed:%d,%d,%d}\n",(int)(Speed_num[p]+0.5),m1calc,m2_data[p]);
                        printf("{Speed:%d}\n",(int)(kalman_height+0.5));
                }
                TIM_NUM = 0;
                start_flag = 0;
                timer_enable(TIMER0);
                timer_enable(TIMER2);
                timer_enable(TIMER14);
        }

    }

案例中:m1calc为M1,100000为fc,即编码器输出脉冲数。m2_data[p]为M2,即高频脉冲计数。kalmanFilter()函数为卡尔曼滤波器,此处不便公开。

最终效果如下:

在3000RP/M表现基本无差异:

图八:M/T法卡尔曼滤波速度-3000rp/m

在低速表现优异

图九:M/T法卡尔曼滤波速度-1000rp/m

图十:伺服驱动读取速度波动-100rp/m

十一M/T法卡尔曼滤波速度-100rp/m

高速表现同样没问题

图十二:伺服驱动读取速度波动-5000rp/m

图十三:M/T法卡尔曼滤波速度-5000rp/m

总结

M/T法测速在增量型编码器中还是很常用的测速方式,再结合相应的滤波算法,可以得到非常精准的速度信息,同时MCU的译码器模式可同时获取到点击的旋转方向,可自行探索。上问中的编码器未经校准,精度表现一般,于本次实验结果无关。

网友A:
这个厉害啊,大佬这整体文章排版就很舒适,不过这个串口助手好爽啊。

网友B(2023-03-29):
震惊了,大佬真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