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指教一下KF8A100FNG生成的hex文件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2022-08-19):
请教一下,KF8A100FNG生成的hex文件结构,有没有专门的文档说明?

我在KF8A100FNG上做了如下实验:
1)新建一个工程,两个中断函数为空,在main();函数中写一点测试代码,build release版本,生成的hex文件中,代码从0x3000开始;
2)新建一个工程,中断函数不为空,在main();函数中写一点测试代码,build release版本,生成的hex文件中,代码从0x0000开始,中断程序后面紧跟着就是应用程序;
3)当工程代码大小<=4k时,全部存放在0x0000~0x0fff中;
4)当工程代码大小(4k, 8k]时,4k存放在0x0000~0x0fff中,4k存放在0x3000~0x3fff中
5)当工程代码大小>8k时,4k存放在0x0000~0x0fff中,4k存放在0x3000~0x3fff中,多余的从0x1000开始存放

为什么是这样的存放结构呢?

网友A:
还没研究过hex

网友B:
hex文件 主要是给烧录IDE识别的,本质是TXT文件。 各家有各家的规则呗,不一定就是GD32 这种ARM HEX标准格式

网友C:
hex有专用的结构吗

网友D:
没见过详细的文档介绍hex文件的

网友E:
hex文件 主要是给烧录IDE识别的

网友F:
放在什么地址 这个需要人工指定吗

网友G:
每次都是这个地址范围吗

网友H:
得结合芯片的内部存储结构来分析

网友I:
这种存储结构确实有点奇怪,居然不是顺序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