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开源|可拼接点阵屏

楼主(2022-08-19):
看到老王家卖的点阵屏,两块钱一斤(10个),很划算,就随手买了150块,打算做个点阵屏
效果图:

pcb采用了拼接设计,可以方便的调整大小,即使你做12864也不是问题(看准丝印,不要out接out)

打胶位置(可以多打一些,图中的打少了,错误示范)

连接处要对齐

由于连接是通过热熔胶连接点阵屏侧边,结构强度不高,如果做大点阵建议定制一块亚克力板保护

短接连接焊盘(一坨锡解决,优雅点的可以用0欧姆电阻)

拼接大屏幕时注意有的焊盘SER不需要连接

这三个电容不是特别好焊接,不焊也罢,没什么用

备注:
电阻选用330欧在3.3V电压下有些暗,建议5V电压,或者降低电阻值(电阻不要太小,否则会出现颜色不均匀的情况)
开源链接:https://oshwhub.com/kdca/16-16-dian-zhen-ping

网友A:
这个不错,74hc595扫码也不快啊。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出双色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