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CT6和STM32F103VCT6 I2C问题求解。

楼主(2022-08-19):
以前用过STM32F103VBT6的I2C,读取MB85RC16,程序正常,现在换成了GD32F103VCT6,第一个发送字节就死了,请问两者的I2C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用硬件的I2C,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两个芯片的区别。

网友A:
2款单片机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有什么返回代码吗

网友C:
这俩芯片主频是一样的吗

网友D:
时钟 寄存器都有区别啊

网友E:
引脚配置和时钟配置代码看一下

网友F:
仔细对比二者的区别吧

网友G:
在硬件上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