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源纹波百分比的技术到底是按照峰峰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2022-08-19):
如图这个是5V电源的纹波,从图上可以看出纹波的峰峰值(见)是155mV。
示波器测得的均方根(有效值10.8mV)显然是有问题的。

合格的纹波是3%,也就是5V*3%=150mV,这个150mV是峰峰值吗?
是峰峰值的话,测量的峰峰值155mV刚好比合格的指标(150mV)大一点。

那么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纹波咱们测量的时候 取的是峰峰值吗?谢谢

网友A:
一般取峰峰值

比如3.3V的电压,纹波3%,那不超标的话,峰峰值最大是99mV 是吗?

楼主:
大佬  比如3.3V的电压,纹波3%,那不超标的话,峰峰值最大是99mV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