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有没有办法获取当前主频?

楼主(2022-08-19):
STM32可以通过RCC_GetClocksFreq(&get_rcc_clock);  在仿真的时候就可以在结构体get_rcc_clock中看见各个外设的时钟。
HC32L196有没有类似的办法?

网友A:
也有类似的函数啊,你为什么不在库函数里找一下呢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
        App_SystemClkInit_XTH(SysctrlXthFreq8_16MHz);   //切换至外部8MHz时钟
        uint32_t clk = Sysctrl_GetHClkFreq();

clk=32000000,不知为何不是8MHz

网友A:
因为宏定义里定义的外部晶振值是32M,你需要根据你现有的晶振值改这个外部晶振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宏定义里定义的外部晶振值是32M,你需要根据你现有的晶振值改这个外部晶振值 ...

谢谢!

网友B:
获取的这个数据好像是自己定义的一个数值吧

网友C:
主频和时钟有关系吗

网友D:
Sysctrl_GetHClkFreq只是用来获取时钟频率的是吧

网友E:
那也就是说这个函数获取的只是宏定义里边的一个值了是吧

网友F:
这个函数作用很大

网友G:
晶振的宏定义值在哪个文件里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