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调整主频为何影响ddl.c中的delay1ms()?

楼主(2022-08-19):
不进行主频设置时,ddl.c中的delay1ms()函数的延迟基本正常;
调整主频为App_SystemClkInit_RCH(SysctrlRchFreq8MHz)后,delay1ms()函数的延迟时间变短了;
不想修改ddl.c中的函数,哪位大侠有好办法?

网友A:
调整之后要调用SystemCoreClockUpdate更新SystemCoreClock

网友B:
你按照正常流程调用的库函数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一些函数,那应该就是少了楼上说的那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之后要调用SystemCoreClockUpdate更新SystemCoreClock

谢谢!我查到了,driver里提供的SystemCoreClock是4MHz,修改后就好了。

网友C:
就是紧跟一句更新语句就可以是吗

网友D:
调用的库函数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主是自己写的函数吧

网友F:
库函数会实时更新主频吗

网友G:
delay1ms()这个函数内部是怎么处理的 ?

网友H:
需要手动更新一下更新SystemCore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紧跟一句更新语句就可以是吗

在这里:

在主函数里直接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网友I:
应该有宏定义可以修改。

网友J:
这是自己写的函数吗?

楼主(2022-09-30):
引用 网友J:
这是自己写的函数吗?

不是自己写的函数,驱动库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