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TIM能触发三个ADC吗?

楼主(2022-08-19):
dc, TI, ST, AD
使用STM32F103,想节省点资源,且能更好地安排三个ADC(ADC1、ADC2、ADC3)的时序,所以用TIM1的三个比较器,分别触了三个ADC,
然而,不正常工作,不知道原因在哪儿!

网友A:
没这么玩过

网友B:
是怎么不正常的?是ADC没开始转换,还是转换了,数值不对?

网友C:
ADC的CR1设置了对应到额触发源了吗?

网友D(2023-02-23):
能三个ADC每个ADC选择一个不同的通道。

网友E(2024-03-30):
检查TIM1定时器和比较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2024-07-0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G: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H: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I: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J: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K: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L: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M: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N: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O: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