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WB415测评】PWM+DMA驱动WS2812B

楼主:
WS2812B是市面上非常常用的RGB幻彩LED,WS2812B特性如下:
       驱动WS2812B常用的方式有SPI、PWM、GPIO模拟PWM等方式。由于WS2812B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且时间精度较高(纳秒级),这3种方式各有各的缺点,SPI占用管脚多,PWM每个周期的控制比较困难,GPIO模拟PWM时序容易被干扰。因此,需要使用响应快,效率高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然而,DMA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很好办法,DMA不需要CU干预即可执行指定的操作。所以,我在WB415上使用的是PWM+DMA实现了对WS2812B的精准控制,高效的实现了WS2812B各种显示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的实现方法
因为tmr5的时钟为144M,所以800K对应的周期值为180,而WS2812B对应的0和1码对应占空比的值分别为如下
输出频率为800K时,对应0码的高电平为350ns,0码的低电平为900ns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灯珠初始化函数,理解一下WS2812B的数据格式
每个灯珠的数据由24bit组成,分为8bitG; 8bit R; 8bit B.所以函数内有2个循环,一个循环为灯珠数,一个循环为bit数。在初始化时为熄灭状态,所以,所有的bit均需要复值为0码。这样操作完,显示状态的数组就配置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PWM输出控制的函数
在中断模式下会涉及到DMA传输完中断和定时器溢出中断,相关说明如下:
至此,使用PWM+DMA控制WS2812B的基本操作就完成了,至于显示效果的函数,请到源码文件内查看,在此就不再多说了,我会附上源码,有需要的可以自己看一下。
@21ic大掌柜   @21ic小管家

网友A(2022-08-20):
spi可以直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可以直接操作。

管脚占用的多

网友B:
PWM+DMA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DMA怎么实现的?

仔细看一下帖子,里面有源码

网友C:
需要建立数组吗

楼主:
看怎么点灯,如果不要幻彩显示,可以不用建立数组,要幻彩效果就要建立数组了,不然没法出效果

网友D:
WS2812B的性能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WS2812B的性能还可以吗

当然可以,效果非常好

网友E:
写的很详细,标准文档,下载途径都做好,大家用的时候去找即可,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F:
这种控制方式极为灵活

网友G:
WS2812B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H:
就是使用的引脚多了点

网友I:
到底是io控制还是通讯控制啊

网友J:
能发一下硬件连接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发一下硬件连接图吗

WS2812B就一个VCC GND 和DIN,没啥复杂的

网友K:
引脚数目和需要控制的led数目有关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脚数目和需要控制的led数目有关是吧

基本没关系,灯珠都是串行级联的,若果灯珠实在太多,再多用几个PWM就行了

网友L:
不错,灯珠数量不多时用起来挺好,灯珠数量多了就太占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灯珠数量不多时用起来挺好,灯珠数量多了就太占内存了。

是的,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方式

网友M(2022-10-05):
性能非常不错啊

网友N: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gd32f303cc,灯珠是可以正常亮了,但现在问题是我驱动的灯珠有一千多个,现在只能驱动不到一半的灯珠,数组内存只能填写uint16_t,驱动不了后面的灯珠,然后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请大佬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gd32f303cc,灯珠是可以正常亮了,但现在问题是我驱动的灯珠有一千多个,现在只能驱动不 ...

可以尝试用多个通道,分时发送,共用内存,或者数据提前建好,放到flash里,从flash传输数据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用多个通道,分时发送,共用内存,或者数据提前建好,放到flash里,从flash传输数据 ...

这gd芯片的定时器只有单个通道的,flash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gd芯片的定时器只有单个通道的,flash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像存图片一样,建数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像存图片一样,建数组

我就是用数组来存储数据,然后通过dma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就是用数组来存储数据,然后通过dma发送的

把数组定义到flash中,不要在内存中

网友N:
引用 楼主:
把数组定义到flash中,不要在内存中

有没有例程啥的,第一次没参照6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例程啥的,第一次没参照6

数组用const声明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数组用const声明一下

这样就没了吗?

楼主:
数据都存flash了,RAM不就剩下了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数据都存flash了,RAM不就剩下了吗

#define TRANSFER_NUM     (24*LED_NUM)

const uint16_t dma_ws2812_buffer[TRANSFER_NUM];

while(memaddr < 300)//复位
                {
                dma_ws2812_buffer[memaddr] = 0x00;//报错等号
                memaddr++;
                }

         for(i=0; i<8; i++) // GREEN data
                {
                dma_ws2812_buffer[memaddr] = ((AuarRGBTableBuf[1]<<i) & 0x0080) ? T1H:T0H;//等号报错
                memaddr++;
                }
                 for(i=0; i<8; i++) // RED
                 {
                dma_ws2812_buffer[memaddr] = ((AuarRGBTableBuf[0]<<i) & 0x0080) ? T1H:T0H;//等号报错
                memaddr++;
                }
                for(i=0; i<8; i++) // BLUE
                {
                dma_ws2812_buffer[memaddr] = ((AuarRGBTableBuf[2]<<i) & 0x0080) ? T1H:T0H;//报错
                 memaddr++;
                }
                }

}

如果在定义数组那里加了const,那么就不能赋值占空比的大小了,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define TRANSFER_NUM     (24*LED_NUM)

const uint16_t dma_ws2812_buffer[TRANSFER_NUM];

用const定义完当然不能再动态赋值了,需要把每个周期的占空比数值建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