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buck开关电源 mos管栅极有pwm信号,但是不能正常导通

楼主(2022-08-20):
本人电源小白,最近老师让做一个数字buck电路。pwm信号我是用信号发生器给的,做完了发现pmos管栅极有正常的pwm信号,但是源极和漏极之间就是不能正常导通。本来以为是mos管问题,但是把mos管单独拿出来搭了个电路发现mos管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buck电路参数的问题。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出具体原因,所以来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这是我用的buck电路

这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是多少,输出电压始终等于电源电压

这是栅极的信号,感觉比较正常

这是源极与栅极之间的波形

这是源极和漏极之间的波形,这个波形就很奇怪。
搞了两天了,是在找不出原因,希望大神们能给我解惑!

楼主:
对了,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mos管量漏极和栅极发现有示数,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mos管坏了?

楼主:
调试期间,我还把buck部分去了,然后直接在二极管边上并联一个电阻,发现这个电阻的电压波形也正常,说明mos管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一旦把buck部分加上就不行。

网友A:
楼主的方法还是对的,一级级调试,看看每个节点的波形,输入什么输出什么,问题就知道出在哪里了。

网友B:
sd 反了吧

网友C:
开关频率太低,对应电感值太低,负载电阻RL (R9,R10,R7)阻值太大。

所以,MOSFET 导通一次,就把C8 电压充电到了12V.

来不及放电,又开始下一轮充电了。

L >> (1-VO/12V) /Fsw*R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