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urora8B10B IP使用 - IP配置应用指南

楼主(2022-08-20):
自定义配置 Aurora IP简介
可以使用 Vivado工具对 Aurora 8B/10B 内核进行定制,以满足各种要求。
下图显示了定制 IP 界面的核心选项选项卡,其中包含 Zynq®-7000 和 7 系列器件的默认选项。 左侧显示了当前配置的 Aurora 8B/10B 内核的代表性框图。 右侧包含用户可配置的参数。

图 4-2 和图 4-3 显示了 UltraScale器件的核心选项选项卡。

7系列Physical Layer
7系列Physical Layer可配置选项如下:
Lane Width
选择内核中使用的收发器的字节宽度。该参数定义收发器的 TXDATA/RXDATA 宽度和用户接口数据总线宽度。 有效值为 2 和 4。默认值:2
Line Rate
线路速率,在 0.5 (Gb/s) 到 6.6 (Gb/s) 的有效范围内输入线路速率值(千兆位/秒)。该值是通过串行链路传输数据的未编码比特率。 内核的总数据速率为(0.8 x 线路速率)x Aurora 8B/10B 通道。 默认值:3.125 Gb/s
GT REFCLK (MHz)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收发器的参考时钟频率。 参考时钟频率取决于所选的线路速率。 为获得最佳结果,请选择可实际应用于目标器件参考时钟输入的最高速率。
默认值:125.000 MHz
INIT clk (MHz)
在文本框中输入有效的 INIT 时钟频率。默认值:Zynq-7000 和 7 系列器件为 50 MHz,UltraScale 器件为 (line_rate/lane_width)。
DRP clk (MHz)
在文本框中输入有效的 DRP 时钟频率。 UltraScale 器件的 INIT 时钟和 DRP 时钟频率相同。默认值:50 MHz
UltraScale 系列Physical Layer
相比7系列Physical Layer可配置选项,UltraScale 可配置的选项增加以下部分:
Column Use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 GT 列。默认值:Right
Lanes
选择要在核心中使用的通道数。 有效范围取决于所选的目标设备。
默认值:1
Starting GT Qua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起始通道的起始 GT Quad。 内核配置有连续数量的通道,并选择了通道选择选项。
默认值:Quad X1Y0
Starting GT Lan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内核的起始通道。 使用起始 Quad、通道和起始通道,生成具有连续通道数的核心。
默认值:X1Y0
内核不支持跨 SLR 边界的通道绑定,并且受到 Vivado的限制。
GT Refclk Selection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UltraScale 器件收发器的参考时钟源。
默认值:Quad X1Y0 的 MGTREFCLK0
Generate Aurora without GT
此选项仅适用于 UltraScale 和 UltraScale+ 设备。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生成的 Aurora 内核不带 GT,示例设计中提供了 GT。
Link Layer
Dataflow Mode
选择 Aurora 8B/10B 内核支持的通道方向选项。单工 Aurora 8B/10B 内核具有一个单向串行端口,可连接到互补的单工 Aurora 8B/10B 内核。 可用的选项是 RX-only Simplex、TX-only Simplex 和 Duplex。
默认值:Duplex
Interface
选择用于内核的数据路径接口类型。 选择成帧以使用允许封装任何长度的数据帧的 AXI4-Stream 接口。 选择 Streaming 以使用简单的 AXI4-Stream 接口通过 Aurora 8B/10B 通道流式传输数据。
默认值:Framing
Flow Control
Flow Control 选择所需的选项以将流量控制添加到核心。 用户流控制 (UFC) 允许应用程序通过 Aurora 8B/10B 通道发送简短的高优先级消息。本机流量控制 (NFC) 允许全双工接收器调节发送给它们的数据的速率。 立即模式允许在数据帧中插入空闲代码,而完成模式仅在完整数据帧之间插入空闲代码。
可用选项如下:
None
UFC
Immediate NFC
Completion NFC
UFC + Immediate NFC
UFC + Completion NFC
默认值:无
Back Channel
选择Back Channel 选项仅用于单工Aurora 内核; 双工 Aurora 内核不需要此选项。
可用选项有:
Sidebands
Timer
默认值:Sidebands
Use Scrambler/Descrambler
使用加扰器/解扰器 选择以将 16 位加扰器/解扰器包含到 Aurora 8B/10B 设计中。
默认值:未选中
Little Endian Support
选择以将所有接口更改为 little endian 格式。 默认情况下,核心使用大端格式。
默认值:未选中
Error Detection
Use CRC
选择以包含用户数据的 CRC。 根据通道宽度 2 或 4,内核分别实现 CRC16 或 CRC32。
Debug and Control
Additional Transceiver Control and Status Ports
选择在核心顶层包括收发器控制和状态端口。
默认值:未选中
Vivado Lab Tools
选择以将 Vivado 实验室工具添加到 Aurora 8B/10B 内核。 该选项提供了一个调试界面,可显示 Vivado Logic Analyzer 中的内核状态信号。
默认值:未选中
C_DOUBLE_GTRXRESET
此参数可以在自定义 IP 时使用 TCL 控制台设置为 1。 启用此参数以在由于非常高的 ppm 差异导致频繁的缓冲区上溢/下溢的情况下断言额外的复位。 在 IP 硬件调试期间,如果在 gt_reset_i 置低后看到 RX 电气空闲退出条件,您也可以设置此参数。
默认值:0(GUI 上不存在)
Shared Logic
下图显示了 Customize IP 界面的 Shared Logic 选项卡。

选择该选项以在 IP 内核或示例设计中包含收发器通用 PLL 及其逻辑。
可用选项:
在内核中包含共享逻辑
在示例设计中包含共享逻辑
默认:在示例设计中包含共享逻辑
下图显示了自定义 IP 界面的 GT 选择选项卡。

Column/Row Used
此选项仅对具有多于一列/行的设备可见。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使用的收发器的相应列/行。 使用的列仅对 Virtex-7 和 Kintex-7 设备启用,使用的行仅对 Artix-7 设备启用。
默认值:left/top
Lanes
选择要在内核中使用的通道数(收发器)。 有效范围为 1 到 16,取决于所选的目标设备。默认值:1
Lane Assignment
通道分配,参见上图中信息区域中的图表。两行或四个框代表一个四边形。 每个活动框代表一个可用的收发器。 提供了一个工具提示来指定哪个收发器(例如,GTXE2_CHANNEL_X0Y0)正在硬件中实现。Aurora 8B/10B 内核以递增方式生成收发器布局 (LOC) 约束。 车道编号仅用于启用车道而不是分配车道编号。
GT Refclk1 和 GT RefclK2 核心生成 单击确定生成核心。 Aurora 8B/10B 内核的模块使用与内核顶层相同的名称写入 Vivado 设计工具项目目录。 有关 example_design 目录和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80 页的输出生成。注: 1. 在 IP 集成器中,Aurora 8B/10B 内核按照 IP 集成器指南以长格式设置预期频率值; 但是,内部核心精度与 Vivado IDE 中显示的相同。
数据和流控端口分组为AXI4-Stream接口。 其他输入和输出端口被分组为显示接口。
对于显示接口中分组的端口,应手动进行连接。
GT Refclk1 and GT RefclK2
从本节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GTP、GTX 或 GTH Quad 的参考时钟源。
默认值:
GT REFCLK Source 1:GTPQn/GTXQn/GTHQn;
GT REFCLK Source 2:None.
n 的值取决于串行收发器(GTX 或 GTH)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