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

楼主(2022-08-20):
为什么dsp的AD测量十二个电阻串联起来的电压值会测的不准,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

网友A:
你要求多准?电阻精度如何?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吧,线路,电阻参数,ADC12的配置例如ADCclock,ref,sample-hold time。

网友C:
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位的????12位的,你只能读11位或者10位的数值有效!

网友D:
您所说的不准具体是指什么?电阻本身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其实每个电阻也有误差,电阻的阻值也会有影响。

网友F:
电阻本身的精度问题的,你想象的啊,一个普通电阻精度为5%。

网友G:
十个串一块的话呢,其精度的应该是比5%大的多吧,这个造成采集数据的不准确是非常正常的啊。

网友H:
应该是电阻本身的误差的原因,非得这么做的话,建议使用1%甚至0.1%的电阻

网友I:
要想那样分压的话,找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的,别把11个相同的电阻串联的。

网友J:
这要看你设计电路了,测量电路可以考虑一下内阻。

网友K:
电阻本身是有误差的,典型的5%,1%算是精度高点的。

网友L:
电阻本身是有误差的,串的越多误差越大。

网友M(2023-02-23):
电阻本身的精度问题的啊

网友N(2024-07-0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O: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P: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Q: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R: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S: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