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里没有发现D/A模块

楼主(2022-08-20):
想将数字量转换为电压信号,需要用到D/A,可是在DSP里没有发现D/A模块啊?

网友A:
要求高的还是用DAC芯片吧,具体就看你的设计规格了。

网友B:
用 PWM 模块  然后输出PWM 接RC网络滤波 就可以得到 简单的DA了。

网友C:
楼主外接一个DA芯片的吧,这样你处理的空间也比较大的。

网友D:
具体特定的DAC,数模转化芯片,主要看设计要求。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呢?

网友F: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DAC呢。

网友G:
请问楼主具体描述一下你的功能。

网友H:
外部的DAC精度更高的呀。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要控制什么?

网友J:
网上有很多的ADC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K:
DSP芯片有很多,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L:
如果是控制信号没有什么要求,还有其他的实现途径。

网友M:
D/A可以选择其他的,各种接口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