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DSP 的AD模块

楼主(2022-08-20):
DSP(28335)会不会出现其他模块是好的,但是AD模块烧了的情况?

网友A:
比如你要采集3路信号,经过ADC转换后,数据存放在fifo里,同时置标志位,通知你数据ready了,但是三路信号是在一起的,像这样3bytes  channel0  + 3bytes channel1 + 3bytes channel2,如果配置不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fifo里各个通道数据的混淆

网友B:
B0通道不管给多大的电平,采样结果都是一样的,不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其他通道呢,能采集到信号吗?

网友D:
建议查查软件,这个可能性大一点,是不是把其他通道的信号混进来了。

网友E:
多试试几个通道看看是不是都不能采集到信号。

网友F:
如果有通道能采集到信号而有通道不能采集就说明AD模块没问题。

网友G:
如果所有通道都不能采集到信号那么就很有可能是AD模块烧掉了。

网友H:
有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I:
可能IO损坏了 或许ADC的配置不正确。

网友J:
IO烧坏了,ADC就不能采样了。

网友K:
是外部的ADC?换个其他芯片试试

网友K:
AD模块烧了,芯片也得坏了。

网友L:
内部的ADC坏了,这个芯片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M:
也有可能是ADC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N:
我觉得应该是采样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O:
ADC引脚有问题吧。是不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