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只能用定时器进行操作

楼主(2022-08-20):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LM3S8962,发现好像没有实时时钟模块,只能用定时器进行操作,但用定时器有可能不准确,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位高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A:
其实具体使用楼主可以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比较精准的实时时钟主要看精度达到多少,就可以根据不同要求选择不同元器件。

网友C:
使用时钟芯片的或着使用GPS这个精确的。

网友D:
要求精度高的话请使用专用的RTC芯片,片内的RTC一般精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E:
这时钟做的时候一般要求不严,使用定时器或延时程序,而精确的时钟没弄过过来学习。

网友F:
一般就是采用定时器实现的,至于精度问题的就需要软件做补偿的。

网友G:
那就采用外接RTC模块的形式设计的呗。

网友H: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RTC的进行设计的。

网友I:
这个跟所采用的时钟的精度是相关系的哈。

网友J:
片内的RTC一般精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K:
使用专用的RTC芯片外接实时时钟模块

网友L:
针对RTC的设计使用需要细心点的。

网友M:
你要做什么功能?不准确是时钟信号么

网友N: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O:
实时时钟模块是什么?定时器输出PWM吗?

网友P:
这个是必须使用定时器吗?

网友Q:
楼主想用这个芯片做什么了

网友R:
定时器不准的话,还能什么准,精度要求高的话,就要升级成本

网友S(2023-02-23):
实时时钟功能使用32.768KHz晶振实现较为准确的定时。